[Kinetis]
同一管脚的两种复用怎么选择

楼主(2015-05-18):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port的contrl register 里面的MUX来控制

网友B:
这个要根据contrl 寄存器的mux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根据contrl 寄存器的mux来确定

你说的是8个复用,我说是一个管脚一个复用中有两个,比如复用1 里有PTC4/
LLWU_P8又分为2个

网友C:
看你使用哪一个吧?一般来说建议只使用一个功能,防止共用造成的错误

网友D:
我觉得同一个管脚在设计当中只用一个功能就行了吧
要不多了太混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使用哪一个吧?一般来说建议只使用一个功能,防止共用造成的错误

比如我想使用GPIO功能 PTC4,如何避免LLWU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我想使用GPIO功能 PTC4,如何避免LLWU呢

那你就无需配置LLWU的一些操作就好啊,换句话,别管他就可以啊

网友E:
这个貌似不能同时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貌似不能同时用吧

同时用就冲突了,不知道如何区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时用就冲突了,不知道如何区分

同时只能使用一个功能,用之前通过寄存器配置就好了

网友G:
我觉得不能同时两种功能都能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同时只能使用一个功能,用之前通过寄存器配置就好了

是的,我觉得也就是一个时刻只能用一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时只能使用一个功能,用之前通过寄存器配置就好了

同时只能用一个,这个都懂,但是配置管脚复用的时候,并没有区分开啊,难道另一个复用在其他寄存器中设置为禁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时只能用一个,这个都懂,但是配置管脚复用的时候,并没有区分开啊,难道另一个复用在其他寄存器中设置 ...

怎么没区分开呢,配置了一个,其他的都自动被禁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没区分开呢,配置了一个,其他的都自动被禁止了

你没有理解我的问题。复用了一个引脚,其他的当然禁止了,问题是复用的这个管脚下有2个复用如何区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理解我的问题。复用了一个引脚,其他的当然禁止了,问题是复用的这个管脚下有2个复用如何区分 ...

有这样的管脚吗?没见过。至于你提到的PTC4/LLWU_P8,这个不是复用,LLWU_P8也是GPIO,只不过这个GPIO有个特殊功能,就是低漏唤醒,你可以在LLWU模块进行配置,如果不配置的话就是普通GPI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这样的管脚吗?没见过。至于你提到的PTC4/LLWU_P8,这个不是复用,LLWU_P8也是GPIO,只不过这个GPIO有 ...

你的意思是另一个功能配置了才起作用,那就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另一个功能配置了才起作用,那就明白了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