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HSI精度很不错

楼主(2015-05-18):
今天写了一下stm8s中用HSE校准HSI的程序,简单测试的时候,用打火机和电烙铁给芯片加温(估计有个六七十度),用冰水降温(应该快到零度了),结果发现未校准时STM8S的内部HSI的误差都在1%以内,串口以19200的波特率通讯正常,看来STM8S的内部HSI的精度还是挺高的,在一定温度范围内(估计0-60度,未测试其它温度)使用都用不着校准了。

网友A:
现在也在用stm8s 求楼主分享外部时钟校准内部时钟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在用stm8s 求楼主分享外部时钟校准内部时钟的办法

选择HSE分频后得到128k频率作为AWU的时钟,再置位AWU_CSR中的MSR,相当于将之前的128k的时钟接到TIM1或TIM3(不同的器件对应不同的定时器)的输入通道,再以HSI为系统的主时钟,使能TIM1或TIM3的输入捕获,再根据捕获的值逐渐调整CLK_HSITRIMR,直至误差最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择HSE分频后得到128k频率作为AWU的时钟,再置位AWU_CSR中的MSR,相当于将之前的128k的时钟接到TIM1或TI ...

学习了~我也去试试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