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输入,我想用单片机控制电源的通断,用什么管子呢?

楼主(2015-05-18):
5V电源输入,我想用单片机控制电源的通断,用什么管子呢?

楼主:
单片机工作系统是5V电源供电的,单片机用电从前级输入,后级我想用个IRF之类的管子来管理5V的输出有效性,用啥管子合适呢?

网友A:
要求过电流是多少A?

网友B:
两个7805并联 扩流效果

网友C:
要是控制10A的电流,那不得10个7805? 建议看看手机的电路,用nmos控制。

网友D:
这不是继电器干的活吗?楼主想做啥呢这是!

楼主:
越说越有点离谱哈,呵呵

网友E:
中间加光耦隔离比较好

网友F:
可以使用mos管,如果不考虑性能也可以使用继电器

网友G:
LM2596系列开关稳压电路,带唤醒功能,

网友H:
扩不了流的。加个FET吧

网友I:
用中间继电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J:
继电器、mos管都可以。mos管可以选择电流符合要求的alph&omega的ao系列产品。

楼主:
嗯,结贴了,哈哈

网友K:
PMOS管.进口用AO3401,国产用MEM2303X(微盟).

网友L(2015-12-17):
请教楼主哈:是否通过相应程序载入单片机中就可以控制电源以一定频率通断来回切换啦?

网友M:
您好,我是笙泉单片机中国区指定代理希特电子杜先生,您可以加我QQ3166720948。或者打我电话15295658706,我可以安排寄样测试,期待与您的合作,谢谢!

网友N:
恩 ,是 的,继电器、mos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