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π型滤波电路电容和电感如何计算

楼主(2015-05-18):
(无正文)

楼主:
没有人帮我解答下么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滤掉的频率,然后根据公式去计算就OK了

网友B:
归一法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人帮我解答下么

有什么公式么

楼主:
神木是归一法

网友C:
重复发帖。已删除

网友C:
是高通、低通、带通或带阻?信号源内阻?负载阻抗?截止频率?最好用滤波器设计工具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高通、低通、带通或带阻?信号源内阻?负载阻抗?截止频率?最好用滤波器设计工具软件。 ...

是整流过后的电路      LED驱动器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整流过后的电路      LED驱动器上的

LC = 10^-5 * (IL / VL)
工频50Hz;
IL——LED负载电流;
VL——LED电压。

网友D:
建议你还是用设计软件吧,直接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