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什么元件,难倒几个老工程师了

楼主(2015-05-18):
求教,这是什么元件,难倒几个老工程师了……玻璃管,五色环,有阻值。24欧

网友A:
长成圆柱状不一定就是玻璃管吧,就不能是陶瓷么?

网友A:
保险丝?NTC?

楼主:
也有可能是陶瓷,测试好几个,都是24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成圆柱状不一定就是玻璃管吧,就不能是陶瓷么?

看上去,更像陶瓷。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管,二极管,还是电阻,分辨不出来

网友B:
这个圆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MOSF型金属氧化膜电阻,0.5-1W

网友D:
贴片色环 晶圆电阻

网友E:
很普通的22欧色环电阻,过压时做限流用。

网友F:
应该还是电阻,这东东在以前欧州产品常见到,贴片金属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普通的22欧色环电阻,过压时做限流用。

应该是这个,谢谢! 这个是欧州那边的产品

网友G:
通电后测试2端电压大概多少;
可能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圆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压力变送器

网友H:
这就是电阻吧!在万用表上看到过.

网友I:
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楼主可用LCR测量仪测下特性。

网友J:
楼主你从粪坑里拔出来的东东吗,咋黑乎乎的,

网友K:
这个做法我们经历过:
在设计之初,考虑到客户可能会反接电源,所以设计了一个二极管在那里保护电路。
但是经过批量以后发现,二极管比较贵,怎么办呢?换成一个电阻,就算反接,也可以限流保护
设计的最后,太麻烦了,直接把电源接插件换成是防呆的,直接短路掉

网友:
LZ  你这板怎么烧的,能教教我吗

网友L:
电阻而已,有什么稀奇的?

网友M:
功率限制保险?

网友:
呵呵,打酱油过

网友N:
可以肯定是电阻,但作用没人说对,这个是用来做故障隔离用的,防止你的12V电源因这个支路故障而被短路,工业产品的通常设计。

网友O:
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