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什么元件,难倒几个老工程师

楼主(2015-05-18):
求教,这是什么元件,难倒几个老工程师了……玻璃管,五色环,有阻值。24欧

网友A:
按原理分析,只不过是个二极管而已。。

24欧是烧毁之后的,测得的值是没意义的。。

网友B:
换成电阻就行了,老工程师不会分析原理?你告诉用在哪?

网友B:
看似二极管,实质上是电阻

网友C:
熔丝?需要亲见实物确认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0.Tsh2PH&id=43951844229&ns=1&abbucket=17#detail

网友E:
目测应该是金属膜电阻

网友F:
应该就是圆柱电阻,这个东西拿天那水洗一下,应该还能看到色环,自己对一下色环数值对不对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