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的NVIC疑问

楼主(2015-05-18):
手册中写明stm32f0的NVIC共有4 个可编程的优先级,也就是0-3,那么要是中断的数量超过4个怎么办?换句话说,如果有两个中断的优先级都设置成0,那么这两个中断最终是谁的优先级高呢?还是两个一样,相互都不能打断?求大神指教!

网友A:
STM32貌似可以抢占优先级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有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
NVIC可以配置16种优先级 4个完全够用

网友D:
如果有两个中断的优先级都设置成0,那么这两个中断最终
谁先触发就谁先执行.
同时触发, 谁的中断号小, 就先执行

网友E:
一般应用所有中断都放在一个优先级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或者,换个说法,总有办法使它们都放到一个优先级而不出问题。

网友F:
5楼正解,而且同级优先级是不能互相打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貌似可以抢占优先级的

f0好像不支持抢占优先级啊,只有响应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两个中断的优先级都设置成0,那么这两个中断最终
谁先触发就谁先执行.
同时触发, 谁的中断号小, 就 ...

嗯,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者,换个说法,总有办法使它们都放到一个优先级而不出问题。

就相互不能打断了

网友G:
还有一个固有的优先级……不可编程

网友H:
这是cortex-M4的,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