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和UART哪个速度更快?

楼主(2015-05-18):
最近想做个板间通讯,要求是连线越少越好,速度还比较快的。当然我知道SPi最快,但是连线最多。所以定位在IIC或UART,但是有点疑惑的就是他们哪个速度更快?比如一般IIC最高时钟400KHz(当然也有1MHz的时钟,但这就不考虑了)。uart通常一般波特率115200,波特率再高了对某些USB转UART的芯片可能会丢位。不过目前就考虑2个单片机之间的通讯,例如都选msp430的单片机。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一下哪种通讯方式速度最快?谢谢

网友:
距离   速率

楼主:
板间距也就6cm以内

网友A:
用UART好了,板间通信400K~500K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ART好了,板间通信400K~500K没问题。

那按照你这个速度,波特率设置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按照你这个速度,波特率设置多少?

460800 Buad

楼主:
按照这个波特率,假设一帧需要10bit,所以速率也就是460800/10/1024=45KB/s。而如果是IIC,400K的时钟,一帧需要8bit,速率是不是400/8=50KB/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波特率,假设一帧需要10bit,所以速率也就是460800/10/1024=45KB/s。而如果是IIC,400K的时钟, ...

Uart:460800/10/1000=46.1KB/s。(全双工)。
IIC:  400000/8/1000  =50 / 2 = 25 KB/s (半双工)

网友B:
当然是Uart,比I2C快。

网友C(2018-11-23):
板间通信,I2C和UART都不建议,UART转成RS23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