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基于SG3525的推挽逆变器前级,这货死活不震荡…

楼主(2015-05-18):
.

我真是……*¥#%##@#
测试了好多天,想自己解决碰到的问题,事实证明难度太大,费了我半个月。
废话不多说,高效率的提问。我先贴出原理图+PCB版图+实物图。

提一下,这个板子是我做来学习推挽用的,不是用来做产品,所以有一些地方设计的不好,但理论上是可以达到基本的电路目的的。
该推挽参数,输入12V,输出310V,功率300W,SG3525他激,是逆变器的前级。
上电测试的结果:

反相输入端 0V DC
同相输入端 2.7V DC
同步端 0V DC
振荡器输出 4.4V DC
CT 1.28V DC(压根没看到锯齿波!)
RT 3.60V DC
RD 0.88V DC
软启动 5.04V
Vref 5.11V
电源 12.66V DC
输出A 0V DC ,0V AC
地 0V DC
输出图腾电源 12.66V DC
输出B 0V DC ,0V AC
保护端 0V DC
误差放大器补偿端 5.73V DC,AC未知…估计是0V

反复检查过原理图,震荡部分外围应该是正确的,再仔细检查PCB,也应该没有错。。以为是3525的问题,前后更换了好多片,SG KA什么的都用过,都一个样,死活不震荡,也就没有输出了,所以我猜测还是原理图的问题。

根据计算,震荡部分的外围,可以设定3525工作在50K左右,占空比大概30%(具体忘了)…

各位高手们能帮我看看是咋回事么??学生在此先谢过。

楼主:
原理图有点难刷出来……

网友A:
C4是做什么用?

“所以我猜测还是原理图的问题”
原理图问题大了去了。

很怀疑楼主是否完整看过datasheet。

楼主:
再放一下原理图,栅极电阻是5欧,不是1K。图中错了。。
如果是产品这图问题肯定很大,然而很多人用简易的的3525外围 加功率管IRF3205也能做个像样的推挽。。
实际上,我是按照这个图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沒看到原理图,倒是看到两隻毛毛虫。用芯片必须详读文件。

毛毛虫是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放一下原理图,栅极电阻是5欧,不是1K。图中错了。。
如果是产品这图问题肯定很大,然而很多人用简易的的 ...

此图有从光耦来的FD信号,你那图中没有。

要3525产生振荡,根本不必接功率管,只要给3525加电,CT引脚用示波器看到近似三角波,即为已经产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有从光耦来的FD信号,你那图中没有。

要3525产生振荡,根本不必接功率管,只要给3525加电,CT引脚用 ...

FD信号只是反馈,跟芯片振荡部分是否工作没什么关系吧,看pdf中反倒是 :不震荡,就没有输出的。

我很久以前也做过这种逆变器,当时只是做来给电容充电。3525的反馈,环路补偿什么的通通没加,输出直接接功率管,照样还是能正常工作的,这次都加上了反而不工作。。

这么说吧,我的图问题就是没有输出了,测得振荡器并未工作。

版主,我该咋改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FD信号只是反馈,跟芯片振荡部分是否工作没什么关系吧,看pdf中反倒是 :不震荡,就没有输出的。

我很久 ...

芯片只要RT和CT引脚上有电阻电容,死区控制引脚(放电引脚,※脚)联接好(只需要用到5、6、7这三引脚),加电,检查CT引脚是否有近似三角波波形。若无,查查你的3525芯片是否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只要RT和CT引脚上有电阻电容,死区控制引脚(放电引脚,※脚)联接好(只需要用到5、6、7这三引脚),加 ...

今儿上午查到了,我短接那个死区电阻,定时电容引脚就出现了三角波。按理论讲,我通过计算250欧是足够IC正常工作的。。也有一些PDF指出此电阻范围是0-500欧,难道是资料错了?

网友C:
我喜欢楼主的这种混血示波器,CRT的波形肉肉的很性感,很讨厌纯数字的示波器。楼主这个软驱怕都生锈了吧

网友C:
死区电阻,大了没振荡,计算上限值不可靠,厂家不同差异很大。我上回做几百片板子, 家里床买的3525,220欧停振,后来直接用75欧,在误差放大器上限幅进行死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楼主的这种混血示波器,CRT的波形肉肉的很性感,很讨厌纯数字的示波器。楼主这个软驱怕都生锈了吧 ...

数字读出示波器。要是能按暂停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区电阻,大了没振荡,计算上限值不可靠,厂家不同差异很大。我上回做几百片板子, 家里床买的3525,220欧 ...

我这个3525  死区电阻120就停振了。

网友D(2015-10-29):
楼·主我也做了一个,三角波是有的,但是11、14引脚没有任何输出,三角波的频率为156k

我也搭了一个电路,放了好几年了(4-5年)。搭好也是没有波形,可是5脚是有的的,1脚地,2脚2.5V.9脚是0V,给了电压才有波形,脉宽从0到5V有关断到最大 的变化

网友E(2019-07-15):
干货,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