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函数和汇编函数相互调用

楼主(2015-05-18):
在C程序main函数中,接收用户输入任意个整数,然后在main中调用使用ARM汇编编写的函数(在该函数中完成对这些整数的排序功能),然后再在C程序main函数中输出这些排好顺序的整数。
main.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i=0;
int num=0;
int *array=NULL;
while(num <= 0) //输入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
printf("please enter the number of elements:\n");
scanf("%d",&num);
if(num > 0)

        {
break;
}
}
if(NULL == (array = (int *)malloc(num*sizeof(int))))

    {
printf("malloc failed!\n");
exit(-1);
}
printf("please enter the elements:\n");
for(i = 0; i<num; i++) {
printf("\n%d:\t", i);
scanf("%d", array+i);
}
sort(array, num);//调用相应的汇编的函数,注意分析传参过程
   printf("The Result is:\n");
for(i = 0; i<num; i++) {
printf("%d:\t%d\n", i, *(array+i));
}
return 0;
}

楼主:
下面是相应的Sort.s:

.section .text;声明为代码段
.globl sort;声明全局变量
sort:  ;linux下需要加冒号
mov        r2, #0
mov        r8, r0
mov        r9, r0
loop1:
sub        r1, r1, #1
cmp        r2, r1
add        r1, r1, #1
    beq        end
mov        r6, r2
add        r3, r2, #1
loop2:
cmp        r3, r1
    beq        continue1
mov        r3, r3, lsl #2
add        r8, r8, r3
    ldr        r5, [r8]
mov        r6, r6, lsl #2
add        r9, r9, r6
    ldr        r4, [r9]
cmp        r4, r5
    bgt        exchange
continue2:
sub        r8, r8, r3
mov        r3, r3, lsr #2
sub        r9, r9, r6
mov        r6, r6, lsr #2
add        r3, r3,    #1
    b        loop2
exchange:
str        r4, [r8]
str        r5, [r9]
        b        continue2
continue1:
add        r2, r2, #1
    b        loop1

end:

楼主:
注意:通过APCS传过来的两个变量,保存在r0和r1,分别代表是数组的首地址和元素的个数
使用Arm交叉编译通过

楼主:
对于ARM体系来说,不同语言撰写的函数之间相互调用(mix calls)遵循的是 ATPCS(ARM-Thumb Procedure Call Standard),ATPCS主要是定义了函数呼叫时参数的传递规则以及如何从函数返回,关于ATPCS的详细内容可以查看ADS1.2 Online Books ——Developer Guide的2.1节。这篇文档要讲的是汇编代码中对C函数调用时如何进行参数的传递以及如何从C函数正确返回。
   不同于x86的参数传递规则,ATPCS建议函数的形参不超过4个,如果形参个数少于或等于4,则形参由R0,R1,R2,R3四个寄存器进行传递;若形参个数大于4,大于4的部分必须通过堆栈进行传递。

楼主:
我们先讨论一下形参个数为4的情况.

实例1:
test_asm_args.asm
//--------------------------------------------------------------------------------
        IMPORT test_c_args ;声明test_c_args函数
        AREA TEST_ASM, CODE, READONLY
        EXPORT test_asm_args
test_asm_args
        STR lr, [sp, #-4]! ;保存当前lr
        ldr r0,=0x10       ;参数 1
        ldr r1,=0x20       ;参数 2
        ldr r2,=0x30       ;参数 3
        ldr r3,=0x40       ;参数 4
        bl test_c_args     ;调用C函数
        LDR pc, [sp], #4   ;将lr装进pc(返回main函数)
        END
test_c_args.c
//--------------------------------------------------------------------------------
void test_c_args(int a,int b,int c,int d)
{
        printk("test_c_args:\n");
        printk("%0x %0x %0x %0x\n",a,b,c,d);
}
main.c
//--------------------------------------------------------------------------------
int main()
{
     test_asm_args();
     for(;;);
}

楼主:
程序从main函数开始执行,main调用了test_asm_args,test_asm_args调用了test_c_args,最后从test_asm_args返回main。代码分别使用了汇编和C定义了两个函数,test_asm_args 和 test_c_args,test_asm_args调用了test_c_args,其参数的传递方式就是向R0~R3分别写入参数值,之后使用bl语句对test_c_args进行调用。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用红色标记的语句,test_asm_args在调用test_c_args之前必须把当前的 lr入栈,调用完test_c_args之后再把刚才保存在栈中的lr写回pc,这样才能返回到main函数中。
   如果test_c_args的参数是8个呢?这种情况test_asm_args应该怎样传递参数呢?

楼主:
实例2:
test_asm_args.asm
//--------------------------------------------------------------------------------
        IMPORT test_c_args ;声明test_c_args函数
        AREA TEST_ASM, CODE, READONLY
        EXPORT test_asm_args
test_asm_args
       STR lr, [sp, #-4]! ;保存当前lr
       ldr r0,=0x1 ;参数 1
       ldr r1,=0x2 ;参数 2
       ldr r2,=0x3 ;参数 3
       ldr r3,=0x4 ;参数 4
       ldr r4,=0x8
       str r4,[sp,#-4]! ;参数 8 入栈
       ldr r4,=0x7
       str r4,[sp,#-4]! ;参数 7 入栈
       ldr r4,=0x6
       str r4,[sp,#-4]! ;参数 6 入栈
       ldr r4,=0x5
       str r4,[sp,#-4]! ;参数 5 入栈
       bl test_c_args_lots
       ADD sp, sp, #4     ;清除栈中参数 5,本语句执行完后sp指向 参数6
       ADD sp, sp, #4     ;清除栈中参数 6,本语句执行完后sp指向 参数7
       ADD sp, sp, #4     ;清除栈中参数 7,本语句执行完后sp指向 参数8
       ADD sp, sp, #4     ;清除栈中参数 8,本语句执行完后sp指向 lr
       LDR pc, [sp],#4    ;将lr装进pc(返回main函数)
       END
test_c_args.c
//--------------------------------------------------------------------------------
void test_c_args(int a,int b,int c,int d,int e,int f,int g,int h)
{
       printk("test_c_args_lots:\n");
       printk("%0x %0x %0x %0x %0x %0x %0x %0x\n",
              a,b,c,d,e,f,g,h);
}
main.c
//--------------------------------------------------------------------------------
int main()
{
     test_asm_args();
     for(;;);
}

楼主:
这部分的代码和实例1的代码大部分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是test_c_args的参数个数和test_asm_args的参数传递方式。
在test_asm_args中,参数1~参数4还是通过R0~R3进行传递,而参数5~参数8则是通过把其压入堆栈的方式进行传递,不过要注意这四个入栈参数的入栈顺序,是以参数8->参数7->参数6->参数5的顺序入栈的。

楼主:
直到调用test_c_args之前,堆栈内容如下:
sp->+----------+
        |  参数5  |
       +----------+
        |  参数6  |
       +----------+
        |  参数7  |
       +----------+
        |  参数8  |
       +----------+
        |   lr   |
       +----------+
test_c_args执行返回后,则设置sp,对之前入栈的参数进行清除,最后将lr装入pc返回main函数,在执行 LDR pc, [sp],#4 指令之前堆栈内容如下:
       +----------+
        |  参数5  |
       +----------+
        |  参数6  |
       +----------+
        |  参数7  |
       +----------+
        |  参数8  |
sp->+----------+
        |   lr   |
       +----------+

网友A:
嵌入汇编,已经很少用了。在时序很严格的场合,还能见到,一般就是nop延时还用下。

网友B(2015-06-17):
楼主,可以具体讲讲比如M3是如何内嵌入汇编的么,需要用到这个。

网友C:
看了半天,糊涂了,还是基础不够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