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 f4系列中的stm32 core_m4.c 的问题

楼主:
如题所示,以前在用库函数建模板时候,stm32f103的都有个core_m3.c的文件,但是下载下来的f4系列的标准外设库里面没有见到这个core_m4.c的文件,是不需要这个了,还是有什么别的含义,为啥f103里面要这个,f4系列的就不需要了,本人菜鸟,望大大们不吝赐教

网友A(2015-05-19):
在库函数的 \CMSIS\Include
下是有这个头文件的. 里面是关于内核部分的寄存器结构定义和宏, 这些宏的效率都比较高, 通常还是需要的.

网友B:
早期的是.C,现在已经都升级为.h文件了,叫core_m3.h  core_m4.h等

网友C:
原来Core_cm3.c里有一些汇编关键字的宏定义,支持不同的编译器,还提供了访问内核寄存器的函数。在CMSIS升级到2.0版本时CMSIS的软件结构做了一些调整,去掉了core_cm3.c。ST的固件库也相应做了修改。在新的版本里只需要包含core_cm3.h,core_cmFunc.h,core_cmInstr.h,不需要core_cm3.c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Core_cm3.c里有一些汇编关键字的宏定义,支持不同的编译器,还提供了访问内核寄存器的函数。在CMSIS升 ...

原来是这样,谢谢大大们的讲解,十分感谢,意思就是现在的stm32 f103的里面也已经没有core_m3.c了是吗,都换成了core_m3.h了?

网友D:
我也正在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Core_cm3.c里有一些汇编关键字的宏定义,支持不同的编译器,还提供了访问内核寄存器的函数。在CMSIS升 ...

首先谢谢您的讲解,但是我今天又注意看了一下,那个在v3.5版本的固件库里面,f103的这个还是既有core_m3.c
也有core_m3.h,文件,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讲解,但是我今天又注意看了一下,那个在v3.5版本的固件库里面,f103的这个还是既有core_m3. ...

CMSIS驱动的文件夹下还有Core_cm3.c没关系。
你打开固件库的某个例子看看,实际上的项目里面已经没有包含Core_cm3.c这个文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CMSIS驱动的文件夹下还有Core_cm3.c没关系。
你打开固件库的某个例子看看,实际上的项目里面已经没有包含 ...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我在电脑上看到的,是我自己改了后的。
实际上,F1的V3.5版固件库还是用的CMSIS v1.3,所以还是有core_cm3.c

网友C:
release notes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