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 USART1的奇怪问题,请大家来帮帮忙

楼主(2015-05-19):
我最近刚开始玩STM32,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暂时无法解决;请大家帮帮忙!工程代码在附件中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刚上电时电脑的串口助手无法收到STM32F103的USART1发来的数据;但同样的代码STM32F103的USART2却可以!
另外我还做了一个实验,同一份代码原本是串口助手无法收到STM32F103的USART1发来的数据的;但只要此时通过串口助手向单片机的USART1发送过数据后,之后就可以在串口助手收到STM32F103的USART1发送的打印数据。所以感觉是初始状态时STM32F103的USART1的初始化有问题。

搜索
复制

网友A:
刚上电时电脑的串口助手无法收到STM32F103的USART1发来的数据;但同样的代码STM32F103的USART2却可以!

这里特别要注意一下, USART1, 2 的时钟频率是不同的. 检查一下波特率

网友B:
先不要接电脑串口;
板子的发送和接收短路下,自发自收是否正常,并测试数据是否正确;
顺便用示波器看下,波特率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上电时电脑的串口助手无法收到STM32F103的USART1发来的数据;但同样的代码STM32F103的USART2却可以!

这 ...

由于只要从串口助手发过一次数据给单片机后,只要不断电单片机USART1打印的信息都可以在串口助手中收到;那就应该可以确定不是时钟信号的问题了吧?

楼主:
没有大侠来帮忙吗?

网友C:
楼主,我的问题和你差不多,我用的stm32f103rb 同样的代码在一个工程里USART1可以发送数据到串口助手,另外一个工程里同样的代码USART1却发不出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D:
你使用的是不是STM32F103的 nucleo?
在这块板子上芯片的UART1和STLINK是连起来的,你把程序写进去把板子上的电阻SB13 14拿掉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接电脑串口;
板子的发送和接收短路下,自发自收是否正常,并测试数据是否正确;
顺便用示波器看下, ...

简单实用的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简单实用的好办法。

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