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6203的680PF的电容为什么经常断?

楼主(2015-05-19):
用rm6203做的5V的开关电源,上电6203就爆了然后检查电路发现680PF的震荡电容断了。没上电的时候电容是好的。这是什么原因呀?100块板子差不多有5块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A:
两种可能:1、上电前电容就是坏的(电容破裂肉眼不一定能看出来);2、6203爆后随便把电容搞断了。

网友B:
焊接产生的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可能:1、上电前电容就是坏的(电容破裂肉眼不一定能看出来);2、6203爆后随便把电容搞断了。 ...

上电前都检查了电容的,确定是好的。

楼主:
焊接生产没问题,通电前都检查了的

网友A:
怎么检查?肉眼看吗?

网友B:
你能检查有没有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检查?肉眼看吗?

万用表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检查有没有应力?

应力是什么?

网友B:
简单点说,是在焊点上产生的要把电容掰断的力

网友A:
内部裂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做一下模拟测试,把电容开掉或短掉看6203会不会爆,如果不会那就不用怀疑电容的问题了,如果会,那基本就是电容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做一下模拟测试,把电容开掉或短掉看6203会不会爆,如果不会那就不用怀疑电容的问题了,如果会 ...

哦!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说,是在焊点上产生的要把电容掰断的力

恩!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