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成功在msp430f2410移植ucos ii的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19):
没有,因为没用过msp430f2410
用msp430的很多,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型号,除了厂家搞活动用的型号,其他可能用的人会比较少

网友B:
建议采用freertos, 完全开源,没有license的问题。
功能性能都不比ucos差。
也支持430。

网友:
好像在贴吧里见到过,可找找看

网友C:
都是高端的单片机才用系统,这种资源不多的,还是别用了,裸奔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