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ucos ii往不同的mcu上移植,需要改动哪些地方?

楼主(2015-05-19):
学习过单片机了,51的,avr的,想请教大家,往不同的mcu上移植ucos ii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2020-01-24):
这个系统官网应该有个说明吧,入门手册应该介绍

网友B:
要看硬件能否跑得动,需要不需要用RTo是

网友B:
要根据实际情况是否需要RTOS才能解决,是否跑的动。

网友B:
先弄一本开发的书看看。

网友C:
ucosII移植要修改的文件
首先,二话不说,先上ucos官网,官网才是学习的王道啊。ps:所有的知识都是参考官网。

移植ucos II 到一个芯片上,只需要修改下面三个文件:OS_CPU.H,OS_CPU_C.C,OS_CPU_A.ASM。

具体来说,移植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OS_CPU.H :用#define设置一些常量的值,声明10个数据类型,用#define声明三个宏。

(2).OS_CPU_C.C : 用C语言编写六个简单的函数。

(3).OS_CPU_A.ASM : 编写四个汇编语言函数。

下面以移植到lPC2292上为例,理解下移植过程。

(1).首先看OS_CPU.H这个文件

下图是我项目中的OS_CPU.H文件,可以看到,它包括两部分的代码,第一部分是定义与编译器无关的数据类型,第二部分是与ARM7体系结构
相关的定义。

为什么要定义数据类型呢?

因为不同的微处理器有不同的字长,所以μC/OS-Ⅱ的移植包括了一系列的类型定义以确保其可移植性。这也是第一部分程序的作用。

程序用有这样的一句

#define OS_STK_GROWTH 1

这一句程序有什么作用?

它的作用是定义堆栈方向,绝大多数的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的堆栈是从上往下长的。但是某些处理器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工作的。μC/OS-Ⅱ
被设计成两种情况都可以处理,只要在结构常量OS_STK_GROWTH中指定堆栈的生长方式(如下所示)就可以了。置OS_STK_GROWTH为0表示堆栈从
下往上长。置OS_STK_GROWTH为1表示堆栈从上往下长。

(2).其次看OS_CPU_C.C这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我们需要编写以下六个函数

OSTaskStkInit()

//初始化任务堆栈结构

OSTaskCreateHook()

//允许用户或使用用户的移植实例的用户扩展μC/OS-Ⅱ的功能

OSTaskDelHook()

//该函数在把任务从μC/OS-Ⅱ的内部任务链表中解开之前被调用

OSTaskSwHook()

//当发生任务切换的时候调用OSTaskSwHook()

OSTaskStatHook()

//用户可以用OSTaskStatHook()来扩展统计功能

OSTimeTickHook()

OSTaskTimeHook()在每个时钟节拍都会被OSTaskTick()调用

事实上,上面的六个函数只有OSTaskStkInit()是必须编写的,而其它的五个函数只需定义就可。

在我的项目里OS_CPU_C.C,也编写了OSTaskStkInit()这个函数。

(3).最后看OS_CPU_A.ASM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都是汇编,绝对可以让你看得醉生欲死,欲罢不能,你懂我的。

在OS_CPU_A.ASM这个文件里要求用户编写四个简单的汇编语言函数:

OSStartHighRdy()

OSCtxSw()

OSIntCtxSw()

// OSIntCtxSw()是μC/OS-Ⅱ(和μC/OS)中唯一的与编译器相关的函数

OSTickISR()

编写上面四个函数要求对cpu的工作原理有深入的理解。

网友D:
如果不交钱这个系统能用吗

网友B:
要看硬件资源够不够用。

网友E:
只要资源够,按照移植方法移植修改相关文件就行了。

网友F:
网上资料很多

网友G:
如果学,建议FreeRTOS

网友G:
国产的RTT也不错。现在越来越火了,后面国家会要求尽量用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