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数码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5-19):
各位大神,你们好!我目前用的4位LED数码管从51单片机P0口接出的,我问了老师,他说只需要加上拉电阻,我加的是330欧的,但是最后一个数码管特别亮,前面三个都不太亮,隐约能看见,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

网友A:
共阴还是共阳
怎么接的 图呢?

网友B:
楼主上电路图

网友C:
用的什么型号的51单片机?上电路图看看呢。

网友D:
三脚猫的老师呀。
驱动SEG的加330欧姆上拉,GPIO输出高电平(高阻)数码管亮,输出低电平数码管不亮,数码管不亮的时候比亮的时候还耗电。
你最后一个数码管最亮,显然是你的最后一位亮的时间太长。

网友E:
分时显示的时间不同。

网友F:
显示最后一位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G:
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性:
有可能是你最后一位上电时间太长了;
也可能是硬件电路搭的本身不合理;
把电路图和驱动程序晒上来,大家在帮你看看

网友H:
显示时间的安排上出了问题,没有对每个LED管的扫描时间进行安排,所以就出现了那样的效果

网友I:
没加三极管驱动位选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三脚猫的老师呀。
驱动SEG的加330欧姆上拉,GPIO输出高电平(高阻)数码管亮,输出低电平数码管不亮,数码 ...

330是他自己加的,他老师没说只加330哦,,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