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干扰

楼主(2015-05-19):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有几点不懂:1、文中说共模电流方向相同,大小不一定相等(难道不是大小方向都相同?);2、共模电流一开始由差模有用电流产生(地阻抗),接着此共模电流又转成差模有害电流(非平衡电路)。是这样理解么?3、是否差模电流的定义也是不要求大小相等?
以下是截图:

网友A:
应该是学术界的意象。

谢谢大家!

唯心主义的臆想。

再次感谢大家!

2个不同电源系统之间的连接应该使用Y电容。

没有什么共模电压和电流。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