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3354的网口,上不了100Mbps

楼主(2015-05-19):
刚接手一个项目,使用的是AM3354的核心板(启扬的),嵌入式linux,项目到不复杂功能基本都可实现了,可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块核心板的第一个网口上不了100Mbps。核心板上的PHY用的是RTL8211e。奇怪的是,我们把核心板另一路的网口引出,连接rtl8211e,却可以上100M,看电路好象是一样的。弄了两天了,毫无进展,还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没用过
@zhangmangui 知道原因吗?

网友:
会不会是硬件的限制,确定两个口都是一样的?

网友B:
PCB设计的原因吧    PHY芯片离控制器进还是离接口进
设计时应该离网口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