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输入电压低了为什么会坏呢?

楼主(2015-05-19):
这个TL431设定稳压是12VR

当电输入电压只有7V左右会烧坏TL431想不通!

网友A:
多浪费呀,用一个稳压二极管好了,便宜可靠。
431也没有这么高的功耗呀,不如稳压二极管。

网友A:
另外,每次必烧吗?是否脚位错了?431的脚位可乱了。
还有,输入7V,用示波器看看,别是脉冲的。

网友B:
楼主的TL431用法错误,低电压时烧毁是必然的。
正确使用方法见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TL431用法错误,低电压时烧毁是必然的。
正确使用方法见datasheet。

i不是吧,你把相关资料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TL431用法错误,低电压时烧毁是必然的。
正确使用方法见datasheet。

输入端要加个电阻?低压怎样会烧也不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i不是吧,你把相关资料发来看看?

资料到处都是。
你的电路,缺少红色框内那支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端要加个电阻?低压怎样会烧也不理解

不理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TL431是如何工作的。

烧的是红色框内这支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TL431是如何工作的。

烧的是红色框内这支三极管。

你真是高手,暂是我真的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真是高手,暂是我真的看不懂!

431是靠8楼图中那个红圈内的晶体管是否导通来工作的,没有限流电阻,那个晶体管的承载电流一旦过限必烧无疑,那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是靠8楼图中那个红圈内的晶体管是否导通来工作的,没有限流电阻,那个晶体管的承载电流一旦过限必烧无 ...

阻容降压30mA也烧啦?

网友D:
一看接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TL431用法错误,低电压时烧毁是必然的。
正确使用方法见datasheet。

同意你的看法。用法错误,电流过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431的最大调整电流是100MA 这个电路。。。

楼主:
只有30ma都能烧?

网友F:
典型的花蛇添足做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阻容降压30mA也烧啦?

自己去测测是30mA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测测是30mA么?

阻容降压1U的半波整流刚好是30mA左右

网友A:
LZ,你到底要讨论什么?
是平时12V不会烧,7V时反而烧吗?这不太可能,7V时,TL431几乎不导通的。
至于TL431的抗过流性能,肯定不如稳压二极管。
还真的没有见过谁这么设计的,用在交流电容降压电路里的。
你确实可以串联一个电阻,电阻消耗功耗,TL431就不会轻易坏了。

网友G:
431是一个跨导型放大器,前面必须接限流电阻,并且电阻的取值也大有讲究,工作电流在5MA以上,保证稳压在2.5V,只有加了限流电阻,就能实现电压反馈过程,(只针对线性电路,非开关电路的大环路反馈糸统。)

网友H:
TL431功率不够所以会烧。对恒流源而言,TL431阴极串联限流电阻不会有用,反而造成稳压性能减低。改成下面的并联稳压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阻容降压1U的半波整流刚好是30mA左右

凭什么这么认为?额定电流跟最大电流是一回事么?用大学课程《电路》的知识去计算一下,不会算就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TL431功率不够所以会烧。对恒流源而言,TL431阴极串联限流电阻不会有用,反而造成稳压性能减低。改成下面的 ...

此电路能用吗?

网友I:
楼主1楼的意思是在C2、C3上加7Vdc时431会烧?
  也许需要检查下输入的电流,按你的半波整流,约35mA,7V电压,就算全被431吃掉,它也不会烧,何况这个电路7V时431未发生并联稳压。  应该是别的原因损坏的。换粒好的431再试试加直流7~11V在C2上看会不会烧
另外,431是用的什么封装的?哪里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此电路能用吗?

22楼的电路不但能用,而且好用。

网友A:
好用的电路,不一定实用。
看看别人量产的电路是如何设计的,真的没有看见用TL431的。
既然用电容降压的,大部分是低成本场合,偶尔有小体积要求的也会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好用的电路,不一定实用。
看看别人量产的电路是如何设计的,真的没有看见用TL431的。
既然用电容降压的, ...

电容不会降压,只会限流。我在论坛说过多次。仅此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电容不会降压,只会限流。我在论坛说过多次。仅此而已。

看您说的,你说了n次,不一定就对呀。
说法不同而已,就像某些教授纠结于去耦、滤波、旁路的差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看您说的,你说了n次,不一定就对呀。
说法不同而已,就像某些教授纠结于去耦、滤波、旁路的差别。 ...

只要您说得对,我们就改正。

网友G:
引用 网友H:
22楼的电路不但能用,而且好用。

这样电路就破坏了431的负反馈环,实际上是开环的。只能用在开关量输出控制上。

网友J:
楼主电路,应该不是在7V时烧,而是在电压从高变到低时烧,你可以想象431突然把大电容短路时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样电路就破坏了431的负反馈环,实际上是开环的。只能用在开关量输出控制上。 ...

还是有负反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还是有负反馈的。

你这个仿真跟上面的电路明显不一样,上面电路是整流出来的大电容的电压,可看成内阻很低的未稳压的电压源。你可以在发射极到地并一个1000UF的电容,严重影响负载响应。

网友H:
问题就出在“可看成内阻很低的未稳压的电压源”。阻容降压只能看成内阻很高的未稳压的电流源。

网友A:
有些东西,仿真不一定灵,得考虑到上电、下电、浪涌等异常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仿真的参数稍有差别,结果就相差很大。

网友K(2015-10-03):
从原理上讲,楼主1楼的TL431稳压电路,和稳压管的稳压电路都属于同一类,称为并联稳压,意思是稳压管和负载并联分流关系,如果负载电流越大,稳压管的功耗越小,如果负载开路,稳压管的电流最大,功耗最高。
楼主的电路又是电容降压电路,电容降压是按照正弦交流电通过电容的容抗来计算的。1uF的电容,容抗3.18K欧姆,按照220v计算,可以获得66mA的电流,去掉负载的电压,一般按照60mA计算,半波整流,电流为30mA,要注意的是这个30mA是平均电流。

所以楼主的电路和22楼的电路,原理都对
22楼的电路增加了Q2的扩流,烧TL431的概率要低的多,要看后面的Q2能否招架的住了。

36楼说的对,要考虑上电、下电、浪涌等异常情况
我们的开关和插座,在接通时,有抖动,这种抖动会使得在接通的瞬间出现多次断开和接通,而电容降压的最大缺点就是可能碰到交流电的峰值附近,插220v时再几次通断,而电容的电压又不能突变,会导瞬间电容充电电流过大的的情况
虽然电路中有个大C2可以吸收,一是C2的频率特性不好,对于突变电压吸收不好,二是如果上次电压还没有降下来,再上电,会叠加较大电压。

解决的办法是把D2换成电压大于输出电压的TVS。也可以换成过压能力强些的稳压管。

网友K:
楼主1楼的电路的可控硅控制好像画错了
可控硅的A,G,K的三个电极,G和K之间是低电压差,如果可控硅真的按照图上的连接,PTC1,PTC2接的是负载,通过负载到可控硅的K,再到G,在经过R18会把高压引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TL431用法错误,低电压时烧毁是必然的。
正确使用方法见datasheet。

应是高电压时烧,是正常的,输入电压越高,流过431的AK电流就越高,二者相乖得功率,发热就越大,估且认定输入电压《36V的极限,还有负载轻时也有可能烧,负载轻,导致电容电压升高。

网友L:
建议:
1,最好在阻容式降压之后加7V稳压二极管5W的(如果你希望431输入是7V),因为阻容式降压不是一上电就产生7V了,上电时会有高压然后几秒钟之后才降到7V,所以要加大功率稳压二极管,保护后面的电容和431。
2,楼上各位也提到过输入和输出之间少了一个电阻。TI网站上有431的3个电阻阻值和输出电流计算软件(其实是个EXCEL表格)。

网友M:
把TL431当什么来用啦? 三端稳压IC么?

网友N(2017-07-15):
被C2放电打死的。
将D2的1n4007换成一个12v1w的稳压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