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飞思卡尔有没有类似TI的grace编程呢?

楼主(2015-05-19):
感觉TI的ccs带的grace很方便,不用去考虑底层配置的问题了,只需要写用户代码就行了
freescale有没有类似的功能的软件呢?

网友A:
CoderWairrior集成了 Processor expert插件,也通过交互界面实现对MCU底层寄存器的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derWairrior集成了 Processor expert插件,也通过交互界面实现对MCU底层寄存器的控制 ...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插件,我也去试试

网友C:
不错,这两个软件都支持

网友D:
看了这两个软件都是只能生成初始化函数,如果把库都封装成应用函数就好了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