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我想问下电路中的R48与R49为什么要配对使用。

楼主(2015-05-19):
R47处输入的是直流电压信号。可是我们以前的人告诉我说R48与R49要配对使用,问为什么也不知道。想问问各位,R48与R47不是做一个分压,与R49有什么关系。

楼主:
图片补上。

网友A:
这是差动放大电路,每一臂都有相同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差动放大电路,每一臂都有相同的比例。

能给介绍下吗,不是特别了解,或者推荐下资料。

楼主:
如果用虚短虚断来说。最后计算的结果是Vout=[1+((WIS-R50)/R49)](1+(R48/R47)),这样计算对吗,这个配对有什么原则。给解答下。

公式有误。改为:Vout=Vi * [1 + (WIS+R50)/R49] / (1+ R47/R48)

网友B:
楼主用的就是差动放大器,但是提醒一点你的四个电阻稍有误差整体的CMRR将会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就是差动放大器,但是提醒一点你的四个电阻稍有误差整体的CMRR将会惨不忍睹 ...

我在网上找了找这方面的资料好像很少的样子。能给具体分析下吗,我想知道R48与R49的配对原则。

楼主:
@wangjakn,能给介绍下吗?或者哪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就是差动放大器,但是提醒一点你的四个电阻稍有误差整体的CMRR将会惨不忍睹 ...

你好能给介绍下吗?这个的原则。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就是差动放大器,但是提醒一点你的四个电阻稍有误差整体的CMRR将会惨不忍睹 ...

这不是单端输入的吗?怎么是差动输入的呢?

网友D: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同相放大器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同相放大器么

赞成。就是个普通的同相放大器,前面加个电阻分压而已。楼主你被前人伪专家骗了

网友E:
这种电路最好的分析方法就是虚短虚断了,根本不需要猜,帮你算了一下,电压放大倍数在0.7到3.8之间可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减少失调电压,从运放两个输入端看出去最好是相同大小电阻。

哥,一个6.2K,一个62K,差了10倍,如何相同?

网友G:
楼主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
Av =  [1 + (WIS+R50)/R49] / (1+ R47/R48) ;

讨论:
如果, (WIS+R50)/ R49 = R48 / R47 = A, 则 Av = A; (就是差分放大器)
如果, (WIS+R50)/ R49 = R47 / R48, 则 Av = 1;
如果, R48=R49, 则 Av = (R49+R50+WIS) / (R48+R47);
如果, (R49+R50+WIS) = (R48+R47),则 Av = R48 / R49;

如果需要减少楼主电路的输入失调,要求(WIS+R50)// R49 = R48 // R47.

攒~!
非常感谢

网友H:
无论如何也不能看成差分放大器。。。

从结果逆推,多数时候是正确的,可是会有错误的时候。。。

“可是我们以前的人告诉我说R48与R49要配对使用”,。。。也不是考虑什么失调的问题。。只是比例相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
Av =  [1 + (WIS+R50)/R49] / (1+ R47/R48)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论如何也不能看成差分放大器。。。

从结果逆推,多数时候是正确的,可是会有错误的时候。。。

谢谢

网友C:
从楼主散分的情况来看,楼主固执的认为这是个差分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论如何也不能看成差分放大器。。。

从结果逆推,多数时候是正确的,可是会有错误的时候。。。

那要看成什么分析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