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这种开关电源尖峰噪声和纹波怎么去掉

楼主(2015-05-19):
做的功放板,换个好的电源就没噪音了。用质量比较差的电源,有很大的吱吱声。
用示波器测了下电源,如图所示

网友A:
那就用“好的电源”吧,别再用“质量比较差的电源”了。
要消除“很大的吱吱声”,必须改电源而不是改你的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好的电源”吧,别再用“质量比较差的电源”了。
要消除“很大的吱吱声”,必须改电源而不是改你的 ...

好的电源太贵了,老板指定一定要用这个差的。哎。。。 LC RC 怎么滤都没用,弄了好几天了 头都大l了

网友B:
楼主你的这个不好的电源是开关电源直接出来的吗?如果电源的纹波真像第一个所说的那样,那么LC得几个才能滤掉吧,或者改进你手头现有的电源

网友C:
改善反馈回路的频率响应或许有帮助。

网友D:
镍锌磁环线圈加大容量电解电容加上100nF的NPO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这个不好的电源是开关电源直接出来的吗?如果电源的纹波真像第一个所说的那样,那么LC得几个才能滤 ...

是的,我把板子供电断开,直接测电源,噪声也是这么大,接上板子再测,差不多的噪声大小。开关电源便宜,质量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善反馈回路的频率响应或许有帮助。

集成的开关电源,12V输出直接供给运放用的呢

网友E:
根本就是正常的。

谢谢大家!

你可以多加几个2200uF的电容进行缓冲。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本就是正常的。

谢谢大家!

额。。。兄弟是发错地方了吗?  高频噪声用大电解滤不掉的啊

网友F:
我认为最后一幅图的纹波是正常的.其实不影响即可,影响了才处理.你用的这个不是音响用的电源吧?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你老板可以卷铺盖了.
这事你得问大蚂蚁,不过人家靠这个吃饭的,说不说都正常.
你把什么共模,磁环,电感,电容都用上,电源的输入端,输出端都做处理,估计也差不多了.电容用高频电容.不是用大电解.不可能处理不掉的,无非就是成本高点,体积大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电源太贵了,老板指定一定要用这个差的。哎。。。 LC RC 怎么滤都没用,弄了好几天了 头都大l了 ...

那你可以换个地方上班了,这种不愿花钱又解释不清楚的老板做着憋屈

网友H:
看看你的‘地线“PCB走线吧,不行的话,先用线性电源看看。我的 经验用不稳压的开关电源都可以

网友I:
用PC电源?加权取样的,每路都加10%的死负载, 输出才会正常,不然环路不稳,自然乱跳

我为客户订制的音响用电源,噪声50mVp-p。实际可做到10mVp-p, 不过客户接受不了10mVp-p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PC电源?加权取样的,每路都加10%的死负载, 输出才会正常,不然环路不稳,自然乱跳

我为客户订制的音响 ...

加权取样是什么梗?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