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处理选择芯片求助

楼主(2015-05-19):
新人求助,感谢耐心解答
图像来自CCD camera,像素是640*480,黑白,亮度分辨率是10位的,30fps,机器视觉图像处理,
请问
1、选择芯片的主要次要思路和参数有什么
2、选择单独DSP还是DSP+ARM
3、选择多核还是单核

网友:
MDIN270/275

网友A:
选择单独的C6000就可以了吧
不需要多核

网友B:
分辨率不高,单独就行了,如果你技术娴熟也可以用复合的

楼主:
这个系列的芯片可以去哪里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单独的C6000就可以了吧
不需要多核

那接口和相机通信
1,通过视频解码编码芯片和DSP的IO口通信
2,通过其他类型接口和DSP的对应接口通信
我准备去看C6000的datasheet,具体可以看哪部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不高,单独就行了,如果你技术娴熟也可以用复合的

新手的话有哪些合适的开发板和教程可以推荐吗

楼主:
芯片型号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接口和相机通信
1,通过视频解码编码芯片和DSP的IO口通信
2,通过其他类型接口和DSP的对应接口通信

应该有专门的视频接口   与其他类型接口通信    一般是EMIF

网友C:
这个看你的应用的复杂程度的吧,,个人认为能单DSP解决的就不整那么复杂了吧。

网友D:
这个看设计的需求吧,各有各的便利的。

网友D:
这个一般的DSP芯片的不都可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的DSP芯片的不都可以的么?

以目前的要求,MIPS或MMACS的下限是多少,我想先剔除一部分芯片。之前是在电脑运行算法,现在移植到DSP上,软件支持比较好的芯片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设计的需求吧,各有各的便利的。

单核和多核的影响有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专门的视频接口   与其他类型接口通信    一般是EMIF

嗯,通过什么参数可以排除一部分芯片呢?

楼主:
有的芯片偏贵,选一款合适需要哪些指标进一步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通过什么参数可以排除一部分芯片呢?

封装   速度    接口   存储大小

网友E:
我这给分享个图像处理的资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   速度    接口   存储大小

准备看看64xx之类的开发板,最好是那种带核心板模块的,学完了拔下来还可以用,有什么合适的推荐没

楼主:
目前发现创龙有这类的

楼主:
还有研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发现创龙有这类的

这种你们可以直接买他们的核心板   其他的外围自己做

网友:
单核和多核的影响有多大呢?
设计时候要考虑多核心的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