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for stm8 2.1,无法调试,何解?

楼主(2015-05-19):
Tue May 19, 2015 12:04:56: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GDI features: gdi-error [40201]: Can't access configuration database
Tue May 19, 2015 12:04:56: Couldn't find STM8S105K4 in the list of supported MCUs.
调试钱烧写程序的时候的提示.这个怎么解决?其实不仅仅是这个版本,之前的版本也出现过.也不知道怎么折腾好的.
st_toolset都安装几遍了,IAR也重装了几遍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A:
没**好吧;
好像说不支持你选的芯片;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选择没设置

网友B:
iar for stm8 2.1?有更新了,以前的1.3一直也不好用,好久没用STM8了。

网友C:
这种问题最烦人了,可能就是一个小毛病,但就是找不到,只能耐心找了

网友(2015-10-11):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没?我最近也是被这个问题困住了

网友:
IAR那个老版本号**,如果芯片不是最新的,建议用老的,可以方便**。

网友D:
能下载运行就可以了,调试着种事情,我一般不做

网友E:
是不是没**好,或者是芯片选型选错了

网友F:
无法接入配置数据库,这就是说,**的不够彻底啊。

网友G:
应该是STM8S.H里面的芯片型号没有选择吧,你把105的注释去掉试试

网友H(2015-11-11):
Wed Nov 11, 2015 19:57:02: C-SPY Processor Descriptor V1.40.1.50106 for STM8
Wed Nov 11, 2015 19:57:02: C-SPY Debugger Driver, ST-LINK V1.40.1.50106 for STM8
Wed Nov 11, 2015 19:57:03: Errors while setting configuration with MCU name STM8S103F3P: gdi-error [40301]: The Flash Memory Read-out protection option must be
disabled for debug. Disabling this option will first erase the whole Flash Memory.
我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I:
重新安装 IAR for stm8 debugger-support-file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请看我的博文
http://blog.csdn.net/lan120576664/article/details/49814771

网友J(2016-07-05):
重新安装IAR for stm8 debugger-support-files

网友K:
驱动没装好,我用都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