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 RTC 使用理解

楼主(2015-05-19):
一个项目要日历,不知道msp430f5438 日历准不准以及怎么跟现实时间同步以及怎么校准。如果给5438断电的话是不是内部的原先对日历校准的数据丢了,是不是上电又要校准这样用好象不方便?我用的是内部REFV时钟,如果5438断电 内部的REFV 时钟也没输出这样RTC 也没有计时,这样RTC 有要重新校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初次使用MSP430,希望得到大家的帮

网友A:
msp430f5438 日历准不准取决于时钟的误差。
一般使用的时候会用备用电源,当主电源掉电时,由备用电源为RTC提供电源

网友A:
用其他单片机也是这样,调电后,时钟都没电了,rtc肯定都要停的

网友B:
理解的对,单片机都是开始上电时,会有复位的

网友C:
这个会专门给RTC模块的供电的备用电源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如果我想校准的数据不丢,使用给RT 模块备用电源.可是我的430F5438的 整个板子是用电池供电的,这样会不会冲突?以及定板子电源没事,这个RTC 这个备用电源是怎么单独给RTC模块供电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如果我想校准的数据不丢,使用给RT 模块备用电源.可是我的430F5438的 整个板子是用电池供电的,这样会不会冲突?以及整板子电源没了,给RTC 这个备用电源是怎么单独给RTC模块供电的?

楼主:
可是RTC的时钟430F5438 硬件自动取自ACKL时钟,如果整个系统每电,RTC备用电源怎样产生ACKL 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