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AT070TN92 驱动

楼主(2015-05-19):
我使用IMX6Q的Linux LCD模块,LCD屏的格式是800*480VGA。我修改了文件mxc_lcdif.c和board-mx6q_sabresd.c及u-boot环境参数中相应的部分。图片能显示但是图片有向左上偏,怎么调都不行。能否帮我看看哪里不对?
mxc_lcdif.c中修改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cdif_modedb[] = {
        {
        "CLAA-WVGA", 59, 800, 480, 33898, 96, 24, 3, 10, 72, 7,
        2,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board-mx6q_sabresd.c中修改
static struct fsl_mxc_lcd_platform_data lcdif_data = {
        .ipu_id = 0,
        .disp_id = 0,
        .default_ifmt = IPU_PIX_FMT_RGB24,
};

static struct ipuv3_fb_platform_data sabresd_fb_data[] = {
        {
        .disp_dev = "lcd",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24,
        .mode_str = "CLAA-WVGA",
        .default_bpp = 24,
        .int_clk = false,
        .late_init = false,
        },

u-boot环境参数修改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fstype=ext4 rootwait video=mxcfb0:dev=lcd,CLAA-WVGA,if=RGB24'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应该是屏的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建议你参考屏的datasheet来重新配置一下位置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应该是屏的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建议你参考屏的datasheet来重新配置一下位置的参数。 ...

我试过了好多参数,都还是不行。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快速设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应该是屏的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建议你参考屏的datasheet来重新配置一下位置的参数。 ...

这是屏的参数,能否帮我看下,谢谢!

网友B:
应该是one horizontal line 和vs period time 没有配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one horizontal line 和vs period time 没有配置正确......

我也是醉了,按着文档一样样改,还是不对

网友C:
请问LZ解决了吗? 我的RGB屏也是右边有一部份是黑色的,图像没有显示全,调了好多参数,一点效果都没有。

网友D:
楼主做的东西感觉真是高大上啊

网友E:
uboot传参数 RGB24这个 你要斟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uboot传参数 RGB24这个 你要斟酌一下

我程序里设置的就是RGB24啊。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C:
我解决了,我的屏是坏的,坑爹啊,浪费2天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解决了,我的屏是坏的,坑爹啊,浪费2天时间。

好吧,这种问题遇到了,只能当时学习了。不过还好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程序里设置的就是RGB24啊。应该没问题的吧

如果你的格式不是RGB24的话,你这么设置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解决了,我的屏是坏的,坑爹啊,浪费2天时间。

真是太神奇了,这种问题也能遇到,幸好有显示

网友:
涂掉的是什么啊?能不能给看看,??

网友G(2015-08-26):
楼主,请问下,屏的控制程序是自己写的还是在哪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下,屏的控制程序是自己写的还是在哪找的?

你只要去控制lcd控制器的那些时序参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