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闭环PI电流控制步进电机 传递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5-05-19):
PI控制器的时域传递函数 u(t)=Kp*e(t) + 1/Ti √e(t)dt
u(t)仍然应该是误差变量e(t)的单位  比如如果是Amp   u(t)的变量仍然是Amp

在AN1307(microchip的应用笔记)中   PI函数经拉氏变换再经双边Z变换后   函数如公式4

u(z)变成了电压输出单位 , 逆变换后也是将输出直接标称为了电压输出单位 如公式7

u(z)理应是误差的输出啊 这才与Z变换的物理意义相对应

对于是怎么转换成电压输出的很困惑  不是应该是电流误差的单位吗  这导致看代码的时候在u(t)转换成PWM占空比的时候以DC_BUS(电机桥臂驱动电压) 做为限制和分母也不是很理解  总觉得应该是 pwm = e(t) / 设定的最大电流值 * PWM周期 ;     谢谢了

楼主:
这个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网友A:
用行动证明你自己的判断吧

网友B:
没有看明白你纠结的什么东西, 我觉得先有个总体了解.
在工程中, PID 控制就是个基于对被控制量的检测与期望值的偏差, 来生成主动控制量, 通过这个主动控制量的调节让被控制量趋于期望值.
那么这里电流应该就是被控制量, PWM 占空比就是主动控制量.

楼主(2015-06-18):
就是一个无纲量转化的物理意义在PID的传递函数中表达出来
其实跟PID关系不大   对于全桥驱动电机中作者将e(t)由amp 单位转化为 Vol 单位 再转化为占空比的思路不太理解  并且没有办法验证计算公式
已经到microchip建了case  FAE给回了并咨询了相关文档设计组说也不理解当时作者的想法

网友C(2015-10-10):
我也研究过AN1307,后来自己开发过步进驱动器,我也没有弄明白这个传递函数,好像PIC的那个程序里也没有这方方面的内容。不同的步进电机的感抗不同,线圈充电时间不同,在程序里面的反映是PID的参数会不一样,鸣志的步进驱动器,就能选择步进电机,雷赛的就不能选。不过雷赛的驱动器,在不同的电机上效果差异很大!

网友D(2022-12-12):
PI_sum1 = PI_sum1+((currentError * PI_GAIN_PARAM_1 - PI_err1 * PI_GAIN_PARAM_2)>>13)-(((PI_sum1-PI_out1) * PI_antiWindUp)>>15);        AN1307 中的PID控制算法,这里的>>13   和  >>15)  怎么来的,知道吗,我用AN1307中程序,移植修改后在 STM32中运行,电机可以运行,但是速度设置在2700时  步进电机运行突然转速不对,有时候还反转,大家有知道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