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两个433M发射电路,哪个更好?

楼主(2015-05-19):
如图,请教高手。

网友A:
第一个发射功率要大点吧;
我猜的,可能不对;

楼主:
C2,C3的3.3P,总感觉不对

网友B(2015-12-03):
上面那个是二级放大,R2,C1,C2,C3都不对,把参数调调,最后再调下天线,看是用PCB天线,还是弹簧天线,还是其它的天线,参数都会有点变化

网友C(2018-04-17):
调的时候来回换电容 有没有方便的调试方法

网友D:
3.3pF 你是多少G的频率,用这么小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