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3506A输出电压特别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
第一次LT3506A做了一个12V输入,5V@1.6A3.3V@1.6A双路输出的,电路板打样焊接后,两路Vout输出都只有0.16-0.18V左右,12V输入电压也变成了8V多一点的样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拿帮忙看看电路和布线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网友A(2015-05-19):
你确定 芯片底部 露出的gnd 焊好了?

网友A:
铺铜与线 焊盘间距太近 查下有无短路

网友A:
C28 C29 拿掉试试

楼主:
C28,C29拿掉后,还是不行。输出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与线 焊盘间距太近 查下有无短路

查了一下,确实有短路问题,谢谢指点。

网友A(点评):
找到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