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流采样遇到精度问题

楼主(2015-05-19):
我想采集电机运行时的电流大小,上图为采样电路,现在遇到的问题时我测的电流与高精度表相比,有时偏差0.2A,有时0.1A,但有时差了近1A,我用的是单片机内部12位AD,请问如何能提高其精度?????

网友A:
两个问题不解:
1)怎么有两个地EARTH和GND。
2)C9不觉得有点大么。

网友B:
1) D13取消;
2)R13上并联一个1uF的CBB电容;
3)C9改为1uF的CBB电容;4)Earth与GND用导线短接;
5)运放最好用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不解:
1)怎么有两个地EARTH和GND。
2)C9不觉得有点大么。

因为是测量电机的,EARTH是电机与电源输入,GND是单片机地,因为防止电流过大时(电机可能会出现堵转,运行电流可能过大)而引起单片机的地不稳定,所以在电源部分采用了共模电感把它们两给隔开了!104应该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D13取消;
2)R13上并联一个1uF的CBB电容;
3)C9改为1uF的CBB电容;4)Earth与GND用导线短接;

EARTH与GND我们组长要求不能直接相连,她说电机运行中可能会堵转,电流可能很高,会引起单片机的地不稳定而引起单片机不断复位,要用共模电感隔开!今天同事帮我测了一个,采样电阻对EARTH的电压与采样电阻对GND的电压相差10mv以上,他说可能是布线阻抗太大了,还有就是放大倍数极不对,比如说设计是20几,可能只能17左右,反正这次的板子估计是做的稀烂,要废了!!!!!关键是放大倍数和理论计算值相差太多了,并随电流增加,放大倍数还在减少,导致程序里计算出的值,始终和实测值相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D13取消;
2)R13上并联一个1uF的CBB电容;
3)C9改为1uF的CBB电容;4)Earth与GND用导线短接;

对不起这片近30元的AD8629啊!!要死了,要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EARTH与GND我们组长要求不能直接相连,她说电机运行中可能会堵转,电流可能很高,会引起单片机的地不稳定 ...

不共地,那就是采样点不一样,你采集到的肯定有偏差.
如果实在是两地不能连,那你可以使用隔离运放.
单片机不稳定说明你的数字地也没处理好,按理说单片机也要和采样隔离开,你直接用单片机自己的AD来做这个的话是不对的.
实际的工业产品在这是三者隔离的,采样电阻和AD间用隔离运放隔离,AD和单片机用光藕或磁藕隔离.

网友D:
楼主应该改进方案。
功率回路和继电器回路作为一路
量测电路和MCU部分作为另一路
通过光耦和隔离电流传感器与两路进立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不起这片近30元的AD8629啊!!要死了,要死了!!!

看来你比我懒,居然用了AD8629.我也仅是在某种特殊场合用了一次OPA2376而已,平时都用OP07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比我懒,居然用了AD8629.我也仅是在某种特殊场合用了一次OPA2376而已,平时都用OP07的多. ...

有钱,就是任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共地,那就是采样点不一样,你采集到的肯定有偏差.
如果实在是两地不能连,那你可以使用隔离运放.
单片机 ...

哎,不是很明白啊!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推荐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不是很明白啊!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推荐下的???

AD和单片机间通过HCPL2631等高速光藕或ADUM1400等隔离

AD和采样电路间通过AD208 + AD246+ DC-DC隔离.

这样即使你电机那边的脉冲再大,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当然,隔离地你还是要做的

板子的画风很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和单片机间通过HCPL2631等高速光藕或ADUM1400等隔离

好厉害!!!

网友E:
测电机电流没必要用这么贵的运放吧?记得以前TI有一篇应用笔记上推荐过一款专用于此目的的低成本运放,1RMB左右,并且有单电源应用方面的指导。另外,我觉得,要是把运放的供电改成3.3V,输出后面的那一堆电路就可以省了。

网友F:
信号地和系统地不能直通,用差分放大就行了,这是最基本的方法.
注意两个地的电位差不能造成输入电压超出 运放的共模范围,LZ用电感连通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基本电路如下:

低通滤波LZ可以自己加上.
单电源在输出接近0V的时候,线性和稳定性不好,可用双电源或者加直流偏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AD和单片机间通过HCPL2631等高速光藕或ADUM1400等隔离

AD 采集用HCPL2631??     应该用线性光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AD 采集用HCPL2631??     应该用线性光耦吧?

2631只是数模隔离啊,你没看清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不起这片近30元的AD8629啊!!要死了,要死了!!!

很负责任的告诉楼主,你被供应商忽悠了,这个价格就是卖给你样品,供应商也太狠了点!
AD8629批量价格不到6元,换SGM8552吧,批量5元以内吧,样品是可以免费申请的,数量足够你用到项目开发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负责任的告诉楼主,你被供应商忽悠了,这个价格就是卖给你样品,供应商也太狠了点!
AD8629批量价格不 ...

不会吧!AD8629 ADI官网上好像都是1.几美元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电机电流没必要用这么贵的运放吧?记得以前TI有一篇应用笔记上推荐过一款专用于此目的的低成本运放,1RMB ...

请问那**你还有吗???

网友F:
LZ你这个放大部分本身就有问题,需要用差分放大。你那个不是差分放大,输出电压包含了EARTH的电位,
EARTH电位与GND电位相差越大,结果误差越大。
可以参考我17楼的原理图。运放的型号可以自己定。

网友I:
差分 共模 温飘 零点   稳定   隔离供电?

网友J:
一点接地是主要的,其他都是次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2631只是数模隔离啊,你没看清楚?

哦, 才看明白 单片机再外挂一个AD是吗?一开始我一直认为你给出的方案是基于楼主使用单片机内部AD...
你这种方案成本太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哦, 才看明白 单片机再外挂一个AD是吗?一开始我一直认为你给出的方案是基于楼主使用单片机内部AD...
你 ...

不怕,LZ任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你还有吗???

多年前做电机的时候找的,现在没有了。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