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7805的稳压电源设计参数计算

楼主(2015-05-19):
本设计采用一个变压器将220V交流电降压再经电桥整流,获得25V左右的平稳电压,然后用稳压管7805进行稳压,获得5V的稳定电压,其中电容起滤波作用,708输入输出两端分别有两个滤波电容。求大神帮小弟计算下变压器的匝数比,滤波电容的设计和稳压系数。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A:
25V左右的电压经7805变成5V电压是谁想出来的

网友B:
工频变压器 不需要你计算匝比

网友C:
不会连工频变压器都要自己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V左右的电压经7805变成5V电压是谁想出来的

是看的别人的。大神220V电压源经过变压器一般变出来是多少伏。是不是是1:0.04的比例,变出来没经过整流电桥时是8.8V哦!求大神帮忙解答,或者提供一个经典电源电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频变压器 不需要你计算匝比

我不知道,市电经过变压器一般变出来是多少伏,应该我要做一个数控电压源,需要设计一个5V电源。而通过220V电源经过变压器的数值,还有变压过得电压,经过整流电路是怎么计算出相应的电压值。如果大神会设计,麻烦给我一个方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连工频变压器都要自己设计吧?

我也不知道我数控电压源毕业设计中老师喊我设计的电源,到底有什么要求!我只知道,他看了我设计,问我220V经过变压器的变压后电压值是多少,然后经过整流桥是的电压是多少,并且要我计算电桥电阻值的计算,还有7805前后的电容值怎么算出来的。搞的我很忧伤,我平时学得不好,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计算,如果大神会,麻烦给我设计一个此类的电源电路,以及相应的数值怎么得到的。能设计能计算一些,算一些吧!感谢大神,帮忙给小弟解决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我数控电压源毕业设计中老师喊我设计的电源,到底有什么要求!我只知道,他看了我设计,问我22 ...

买个8V-12V  1.5A的变压器,3A的桥堆,4700uF 25-35V的电容,滤波完了接7805,7805后面接470-2200uF 16V的电容(这个电容根据实际电路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8V-12V  1.5A的变压器,3A的桥堆,4700uF 25-35V的电容,滤波完了接7805,7805后面接470-2200uF 16V的电 ...

前两天有事去了,今天才上网。感谢大神,小弟记下来了

网友E:
你卖个变压器来用就可以了,电子市场很多的,9V的足以,不要想着自己绕变压器,你们老师都不一定绕得出来,不会算,没材料,没设备,绕什么?买一个才20块钱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卖个变压器来用就可以了,电子市场很多的,9V的足以,不要想着自己绕变压器,你们老师都不一定绕得出来, ...

好的,谢谢大神的提醒:)

网友F(2015-06-22):
既然要訂製變壓器了,變壓器二次側的電壓可以再低一些...
25V的輸入對7805來說是可以用,但是熱的問題很麻煩,降低7805輸入與輸出間的壓差,可以降低點熱度!!
參考一下吧...
直接買人家的產品回來拆解會比較快理解...
這樣做出來的東西是不適合量產的!!

网友G:
直接上开关电源 再加一级LDO 妥妥的

网友H:
搞那么复杂干嘛。
把手机的USB线剪断。接上手机充电器。5V电压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