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5 中断能不能嵌套呢?

楼主(2015-05-19):
我用的是官方klxx-sc-baremetal软件包,我在添加的GPIO中 设置中断优先级为0set_irq_priority(INT_PORTA - 16,0); 在PIT设置为set_irq_priority(INT_PIT - 16,1);是不是当程序运行在PIT中断服务函数的时候可以直接跳到GPIO的中断服务函数?当GPIO中断服务函数执行完后再回到PIT中段服务中接着执行PIT中断服务函数?但是为什么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呢?
同样还有一个问题,之前看到一个贴子说set_irq_priority这个函数需要修改后才能正常使用是的吗?我修改完后也没有嵌套呢?

网友A:
不是太清楚,同问

网友B:
中断可以嵌套吧

网友C:
Kientis 采用的是Cortex内核,它是支持中断嵌套的

楼主:
是不是调整终端优先级后 在执行一个中断服务的过程中可以直接跳转到另一个中断服务函数了?执行完另一个中断服务后再回来执行之前的那个中断服务函数?
官方klxx-sc-baremetal软件包set_irq_priority函数是否有误?用不用改呢?

网友A:
支持中断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