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几款单片机,控制微型振动马达

楼主(2015-05-19):
想找几款单片机,来控制微型振动马达,有懂的,分享一下吧,谢谢!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下:

1.单片机选哪些型号可以做到,还是所有的单片机都能做到
2.单片机是怎样采集信号的
3.单片集中是通过代码控制的吧,这些代码有现成的吗,代码主要用来通过采集的信号产生高低电平
越详细越好,如果有资料的话还是最好的,谢谢!

网友A:
只是控制微型振动电机的话,任何MCU都可以满足,甚至不用都可以,要看你需要的控制率了。其它的问题,建议你最好看书学习,基本概念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好好从最基础的开始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