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求一TMS320F28335的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2015-05-19):
如题,小弟使用的是28335的学习板,用的SCI的例子但是不能跟电脑串口助手通信,USB转串口线和驱动都没问题。特求一调试好的能用串口收发数据的程序,简单能发送和接收就行。软件编程有些搞不懂,求帮助,急急急:Q

网友A:
板子上应该有TTL转232的芯片吧    建议你上电
将dsp端的RX和TX短接   上位机串口助手下发
看看收到的是什么   这样可以确保自发自收   检查硬件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