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EC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5-05-19):
我在一个程序里看到这么一句:
RCC_APB1Periph_CEC
然后查找了一下:
#define RCC_APB1Periph_CEC               ((uint32_t)0x40000000)
请问这个CEC是干什么的?谢谢!

网友A:
0X4000 0000 是寄存器组的起始地址,在库函数中所有寄存器的地址都是从这个寄存器组起始地址加上偏移得来的,不用管它叫什么名,
0x4000 0000就是一个地址

楼主:
我知道它是一个地址。
#define RCC_APB1Periph_USART2            ((uint32_t)0x00020000)
比如这个,代表串口2
我想知道CEC完成什么功能。哪位大神告诉我,谢谢!

楼主:
是不是跟CRC有关啊?实在是找不到,手册都翻遍了。

网友B:
CEC是一个消费电子控制协议

网友B:
Consumer electronics control (CEC)

楼主:
我找到库函数有CEC.C,ST官网上下的参考手册里没有。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C是一个消费电子控制协议

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某个寄存器的缩写

网友C:
HDMI控制器

网友D:
长知识了

网友E:
Consumer electronics control (CEC)

那具体是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