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新手求解一只车载充电器

楼主(2015-05-19):
一只车充不能充电了,拆开看了下芯片烧了个洞。芯片打磨过了,没有字迹,不知什么型号的,请大咖们帮忙看下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
是个双USB输出的车充,一个输出1A一个输出2.1A

楼主:
顶上去继续求助,中间那个8抓芯片烧了个洞,看不到字迹,不知用什么替换

网友A:
您给的参数太少了,恐怕难有人知道应该换什么ic,能看一下是什么电路么?

网友B:
IC型号实在太多了,把周边电路抄出来,可能有人能看出IC型号

网友C:
就是呀,先画出原理图,大家才好分析。
这个电路,损坏是必然的。
只看见输入有一个大电容,没有看见输入有其它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