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LPC1788串口强制为1或0校验通信问题

楼主(2015-05-19):
做一个串口通信的项目,根据从机发回来的数据校验位是1来判断是最后一个数据,程序如下
实际测试时经常出现没有接到到最后一个数据的情况,但示波器跟踪波形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经常会出现校验位跟实际不符的情况,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哪位高手可指点一二

void Uart1Init(void)
{
        uint16_t usFdiv;
        LPC_IOCON->P0_15 &= 0xfffffff8;
    LPC_IOCON->P0_15 |= (1 << 0);
        LPC_IOCON->P0_16 &= 0xffffffe0;
    LPC_IOCON->P0_16 |= (1 << 0);                                                                        //U1_RXD
    LPC_SC->PCONP  |= (1<<4);                                           /* 开启串口1功能模块            */
    LPC_UART1->LCR  |= (1<<LCR_DLAB);                                /* 允许设置波特率               */
    //usFdiv = SystemFrequency/4/16/ UART_BPS;                          /* 设置波特率                   */
    usFdiv = 60000000/16/9600;
        //usFdiv =279;
        //usFdiv=391;
    LPC_UART1->DLM  = usFdiv >>8;
    LPC_UART1->DLL  = usFdiv & 0xff;
        LPC_UART1->LCR        &=(~(1<<LCR_DLAB));                                                                        //Lock the Bandrate set
        //LPC_UART1->FDR = ((5<<4)+2);                                                                        //Fractional Divider Register

    LPC_UART1->LCR  |= (3<<0)|(1<<3)|(3<<4);                            /*8 Bit data,Parity Enable,Space Check*/
                                                //bit[1:0] Word Length select
                                                //Bit[2]  Stop Bit Select
                                                //Bit[3]  Parity Enable
                                                //Bit[5:4]Parity Select
                                                //Bit[7]  DLAB
    LPC_UART1->FCR  = 0x07;                                                                                                /* FIFO Enable                  */
        //LPC_UART1->TER        |=(1<<7);
}

uint8_t Uart1Rec(uint8_t *dat,uint8_t *mode)
{
        uint8_t bit;
        uint32_t tick=DATA_RECEIVE_MAX_TIME;
    //ParitySet(MARK);
        bit=LPC_UART1->LSR;
    while ((bit & 0x01) == 0)                               /* 等待接收标志置位             */
        {
                tick--;
                if(0x00==tick)
                {
                        return 0;
                }
                bit=LPC_UART1->LSR;
        }
    //bit=LPC_UART1->LSR &(1<<2);
        *dat= LPC_UART1->RBR;                                         /* 读取数据                     */
        //*mode=LPC_UART1->LSR & (1<<2);                                                                                /*LSR[2] Parity Error 0,no Error,1,Error*/
        if((0x03<<4)==(LPC_UART1->LCR & (0x03<<4)))                        //Space Parity check
        {
                if((1<<2)==(bit&(1<<2)))                        //Parity Error
                        *mode=1;
                else
                        *mode=0;
                //Uart0Send(0x11);
        }
        else                                                //Mark Parity Check
        {
                if((1<<2)==(bit&(1<<2)))                        //Parity Error
                        *mode=0;
                else
                        *mode=1;
        }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