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AR下编译出现 invalid macro definition: USE_STDPERIPH_DRIVE

楼主(2015-05-19):
使用STM 3.5的库在IAR新建工程,芯片是STM32F103VBT6
编译出现如下编译错误 invalid macro definition: USE_STDPERIPH_DRIVE,STM32F10X_MD,网上好多说是因为两个宏之间的逗号输入法的问题,
我已经尝试不是逗号输入法的问题,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求帮助?

网友A:
标点符号,或者字母的原因;
重新在英文输入法状态下,输一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点符号,或者字母的原因;
重新在英文输入法状态下,输一遍看看;

这个我已经试过很多遍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B:
这个没遇到过,除了符号问题,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遇到过,除了符号问题,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直接把这个宏USE_STDPERIPH_DRIVER去掉l了,然后在程序里直接include需要的头文件,可以暂时让程序跑起来,后面慢慢找原因吧!

网友C(2015-10-08):
后来找到原因了吗?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