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刚学DSP的菜鸟对NORM指令用法的疑问

楼主(2015-05-19):
累加器A里的值为1110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可知冗余的符号位数为2,那么用NORM指令后,A里的值左移-6位,变成了0000 0011 10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可这不就变成正数了?而且书上给出的例子又没有先设置符号位扩展。

楼主:
或者这么说,如果按Q15定义一个负的浮点数,然后左移16位后加载至A累加器。在没有设置符号扩展的情况下,A累加器的保护位应该都为零。那么显然这时候对A里的浮点数进行规格化,就会出错。可我的书里给出的恰恰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不知道我到底哪里想错了。

网友A:
没注意的这么细过,不过帮你顶一下吧!希望有高手可以帮你解答。

网友B:
一般移位指令都有两种:算术移位和逻辑移位。算术移位就会自动进行符号扩展,绝对不会出现正的变成负的,或者相反。逻辑移位就是你说的那种,总是用0填充空出的比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移位指令都有两种:算术移位和逻辑移位。算术移位就会自动进行符号扩展,绝对不会出现正的变成负的,或 ...

NORM应该是逻辑移位,因为书上给的程序是先把两个定点数转成浮点数,接着才设置符号位扩展,然后算两个浮点数相乘,再把结果用NORM指令转成定点数。因为两个定点数一个是正数,一个是负数,所以乘积为负数。设置符号位扩展显然是为了乘积结果的正确性。但前面的哪一个负的定点数转浮点数可没设置符号位扩展啊。

网友C:
句法:NORM  src[,dst]

表达式:dst=src<<TS,dst=norm(src,TS)

说明:归一化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上面这种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上面这种句法

是这种用法,纯粹的逻辑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