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一边的GND与另一边的N线短接会怎么样?

楼主(2015-05-19):
包括开关电源和稳压电源,如题所示。除了触电的危险外,还有其他的隐患吗?

网友A:
干嘛要和N线短接啊?
没什么危险 的 非隔离应用
只要不去摸金属部位

网友B:
对变压器无影响,自己画画电路就该知道这么做不存在由此带来的回路。但是注意,这仅仅是对变压器本身而言,对于负载就不一定了,要看电源的参考基准。交流市电这么玩就会有触电或对大地短路的危险了。

网友C:
那是不是相当于1/4周期的交流电加3/4周期的直流电。那3/4周期的时候是正常的,在那1/4周期的电压是在GND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相当于1/4周期的交流电加3/4周期的直流电。那3/4周期的时候是正常的,在那1/4周期的电压是在GND上 ...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你仔细分析一下整流那块儿电路!

网友D:
我又来支持了!坛子里因你而精彩~~~

网友E:
算我一份,一起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