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这个电路能分析一部分,其他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5-05-19):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这个控温电路用两级运放有什么好处呀?

楼主:
1.电路中R27和C27已经构成了比例积分电路,为什么还要加C29,作用是什么?
2.R24和R25是限流电阻吗?
3.为什么改变R26的电阻值可以改变加热电流?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工作原理分析:电路刚上电时,恒温区的温度低于设定温度,热敏电阻R21阻值大,U3(+)大于U2(-),U1输出为H,这样U6(-)大于U5(+),U7输出为L,V6,V7有电流流过,电路加热。随着温度升高,热敏电阻R21减小,当恒温区温度高于设定温度,运放+端电压高于-端电压,电路不加热。随后开始与之前相反的过程。如此不断反复就可以使恒温区温度维持在一定区间内。

网友A:
你电路画成这样,也太难识别了,运放最好还是按照典型的符号来画。

网友B:
同意楼上,楼主的图是给电脑看的,要是拿出来交流的,给人看的图纸,最好能够让人一目了然地看明白工作原理。
比如运放就用规范的三角形来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作原理分析:电路刚上电时,恒温区的温度低于设定温度,热敏电阻R21阻值大,U3(+)大于U2(-),U1输出为H, ...

这个电路的我看着还是有点蒙的。。

网友C:
楼主这是要实现温度的自动恒温调节的啊,,不过电路的还是有些复杂的。

楼主:
应各位要求,重新画出电路图如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请大侠赐教

楼主:
上图少画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