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M3354的板子,上不了100M,求助

楼主(2015-05-19):
用的是核心板加主板的构架。核心板是启扬的am335x的。CPU是am3354。只用第一个网口。现在问题时,与PC直连时,无论如何也上不了100M,只能以10M连接。且PC端的网口还不能设为自适应,否则也连不上,只能设为固定的10M,才能连上。连上后,到是很稳定,不出现断线之类的情况。这个问题折腾了两天,无法解决。PHY就是用的核心板上的RTL8211e。连线也仔细核对了,应该没什么问题。还请大侠指教啊。

楼主:
手上有启扬AM335x开发板的朋友也请帮个忙,帮我测试下,到底第一个网口能不能上100M的连接

网友A:
千兆都行,百兆没问题......

楼主:
谢谢,可是我的板子的网口电路完全是照着启扬的画的。硬件反复检查没有错,软件嘛 就是用的启扬开发板的linux。真不知道问题在哪了。

网友B:
网络布线是有要求的,不是布出来就可以工作;
另外,您的这个底版是几层的?建议用四层,因为现在1000m的phy一般都要求至少四层了.

网友B:
您可以加我qq,我这边有一些相关的的设计文挡,便于您参考;

网友B:
据我推断,1,电路原理设计有问题,2,pcb设计也存在问题,(布线叉分阻抗,板的层数,很多公司为了降低成本用双面板)

网友C:
目测是底板布线问题,另外网络变压器和网线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D:
3354号称双千兆网卡的,用百兆的浪费了。另外如果在工业上用RTL的芯片过不去,我们测试过。现在基本上用SMSC的或者高通的PHY.
布线的时候要注意。网卡的差分走线阻抗是100欧姆。在顶层,应该是 5.6/6.7 mil,根据你们的板材不同,做微调。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Q5MzAwfDg5OGExMjgxfDE3NjM2Nzg3OTR8MHw%3D

网友E:
AM3354的双网口理论上是双千兆,百兆是肯定没问题的,启扬的板子没试过,飞凌的板子测试时没问题的。有兴趣您可以联系我们(QQ:940013667),另外请问您用的是什么系统呢?

楼主:
感谢楼上储位。我也感觉象是布线问题。我仔细查了linux的相关驱动,并跟踪了相关的寄存器设定,都是对的。和启扬的人也联系了,他们确认他们的开发板是能上1000M的。因为板子是上一位工程师画的。布线足有8CM长,感觉有点太长了。而且用的RJ45网口也和启扬的型号不一样。是飞凌公司的,型 号为fly-core sh329gy。目前主要是怀疑这两点。因为我们对网速要求不高,10M也可以用。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和PC连时,一定要把网卡的速率手动设为10M,如用自动检测,则连不上。

楼主:
看linux的输出,在自动检测时,是以100M连的,但连上了又掉线,再连再掉,反复进行。

网友F:
你好!我是杭州启扬这边的技术支持!
看了你的描述,怀疑是布线问题,那手上有没我们的评估底板?如果有的话可以用评估底板测试一下,如果评估底板没问题,那就肯定是硬件设计上的问题了。你也可以联系我们公司的售后技术支持,帮忙审核一下PCB设计。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