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怎样用MOS管来控测水位!

楼主(2015-05-19):
(无正文)

网友A:
利用水的导电性(自然水体中的水均含电解质,故而导电,水本身是绝缘体)触发MOS即可。电路是将水看作一个电阻,栅极上接个导体探头,水淹到探头,MOS管就是改变状态,由此可知水位。这是接触测量法,要注意探头的安装位置和工艺,以免误报。

网友B:
这个用NE555来搞更方便的

楼主:
有了电路还是看不会,好像用雾化片有水与没水之间的电压变化来监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