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怎么用单片机控制3G模块实现收发短信呢

楼主(2015-05-19):
模块是中兴的MC8630,求大神提点。GPS模块向单片机发送定位信息,单片机将定位信息传给3G模块,然后3G模块传给电脑,目前GPS模块向单片机发送定位信息这一块已经搞定,但是怎么用单片机控制3G模块还一筹莫展。哪位大神知道加qq  1125138963   有重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模块。手册上一般都是有说明的

网友B:
围观中,解决,希望楼主给我也发份,顶

网友C:
是呀,没有用过这个模块。
GSM模块发短信,就是AT命令了,应该容易的。找一下这个模块的AT命令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模块。手册上一般都是有说明的

手册上只告诉怎么发送AT指令,我用数据线连接模块和电脑,用串口助手向模块发指令,已经实现了短信和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中,解决,希望楼主给我也发份,顶

好的   加我q 我们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呀,没有用过这个模块。
GSM模块发短信,就是AT命令了,应该容易的。找一下这个模块的AT命令集。 ...

难就难在如何用单片机发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只告诉怎么发送AT指令,我用数据线连接模块和电脑,用串口助手向模块发指令,已经实现了短信和电话 ...

和电脑给它发指令一样的,注意时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就难在如何用单片机发指令

PC可以发,MCU一样可以发,只要把PC发的所有数据,用MCU的串口发出去就可以了。
就是MCU的串口初始化,可以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用查询的方式发送,也可以中断发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加我q 我们讨论下

你的qq是多少?

网友D:
好好去看模块的AT指令集,本站通信技术栏目里有大量的相关老帖,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