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555震荡出来的频率跟理论上的差很多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5-19):
RO   10K .  RW1   10K.   R1   1K

网友A:
特别注意电容值,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取值,不是所有的解都能满足器件的要求。具体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B:
这个仔细看看电容和电阻最好换成标准的试试看

网友C:
电容和电阻都有误差的,所以结果也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和电阻都有误差的,所以结果也有误差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的是差了10倍,就是应为有误差才用了个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仔细看看电容和电阻最好换成标准的试试看

标准的电容电阻跟普通的有什么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注意电容值,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取值,不是所有的解都能满足器件的要求。具体去看器件手册。 ...

看555的吗?

网友A:
当然,你用啥当然要看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你用啥当然要看啥。

那有没有可能是PCB布局不合理导致的?

网友D:
你有这个功夫发帖,不知道是否有功夫仔细测试一下电阻是多少,电容是多少。
别1000P电容焊成了10nF的了,或者R0焊成了100K的了。
学会自己测量,解决问题,比上这里问,更有长进。
即使在这里问,也得提供细节呀。
难道让我们对你说,理论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准的电容电阻跟普通的有什么差别吗?

标准电阻的精度高于普通电阻           所以波形失真就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可能是PCB布局不合理导致的?

这么低的频率下不可能。一种可能性极小的原因还有:当你使用大阻值电阻配合小容量电容实现特定的RC常数时,PCB的绝缘电阻不足时会明显降低实际阻值,特别是使用了酸性助焊剂时。总之,同一RC时间常数要取合理区间的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这个功夫发帖,不知道是否有功夫仔细测试一下电阻是多少,电容是多少。
别1000P电容焊成了10nF的了,或 ...

电阻,电容我能保证是没错,我也知道肯定会有误差,但是我的误差是差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电阻的精度高于普通电阻           所以波形失真就小

哦哦,谢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阻,电容我能保证是没错,我也知道肯定会有误差,但是我的误差是差10倍 ...

那你的意思,理论是错的?
我肯定是你的器件搞错了,或者焊接错了。
以前有一个刚来的工程师,说搭了一个51最小板,就驱动LED的简单程序都不会亮,让我找程序的毛病,我说,你既然觉得程序没有毛病,那你为啥不看看硬件呢?他说,硬件检查过好几遍了,没有问题。我去看看硬件,GND都虚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的意思,理论是错的?
我肯定是你的器件搞错了,或者焊接错了。
以前有一个刚来的工程师,说搭了一个 ...

比如理论上是10K但是你觉得会有刚刚好10k 的电阻吗,所以我说的有误差是这个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理论上是10K但是你觉得会有刚刚好10k 的电阻吗,所以我说的有误差是这个意思 ...

我的意思不是让你检查是10K还是11K,让你检查是否差了10倍,或者焊接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不是让你检查是10K还是11K,让你检查是否差了10倍,或者焊接是否有问题。 ...

我把全部脚补焊过了,还用万用表测过了,所以我才会来发帖,郁闷的想吐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不是让你检查是10K还是11K,让你检查是否差了10倍,或者焊接是否有问题。 ...

我原先做过一个跟这个一样的,频率没错。现在做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外界的什么干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原先做过一个跟这个一样的,频率没错。现在做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外界的什么干扰 ...

别怀疑外界,还是怀疑自己吧。
电烙铁补焊引脚,只是解决了引脚的焊接问题(以前有领导不懂技术,客户设备坏了,工程师不在,领导上手,唯一的措施就是用电烙铁焊接一下所有的引脚,笑死我了)。
以前做过一个,是对的,这次不对,肯定是器件、焊接问题,也许是PCB问题呢,铜皮都会开路短路呢。
和外界干扰没有任何关系。
555是完全公开资料的器件,测量一下各脚的波形和电压,马上发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怀疑外界,还是怀疑自己吧。
电烙铁补焊引脚,只是解决了引脚的焊接问题(以前有领导不懂技术,客户设 ...

问题解决了,是哪边公司给的原理图错了,我自己算的也错了

网友E:
选好一些原件,保证555是na,philps,ti的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好一些原件,保证555是na,philps,ti的行货

恩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