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森美半导体的汽车自动空调控制方案促进节能

楼主(2015-05-19):
主    题安森美半导体的汽车自动空调控制方案促进节能
演讲人:唐中华
时   间:2015-05-20 10:00:00(今天距离会议开始还有1天)
简 介: 随着汽车的发展,人们对汽车的舒适性和节能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汽车空调的性能配合这些要求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与传统的手动空调相比,新的自动空调系统可以显著提高燃油经济性并减少碳排放。自动空调控制的核心就是空调控制器,其控制策略及控制精度都与自动空调的性能相关。安森美半导体的一系列用于汽车自动空调的驱动芯片,具备完善的故障诊断及自我保护功能,有效提高汽车自动空调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可靠性。
会议现场接口: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74(2015.05.20 10:00后才可以进入)

: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安森美半导体公司的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网友A:
听说贵公司还提供用于汽车空调的单极性及双极性步进电机驱动器,请详细讲解一下用于单极性步进电机的NCV7608和NCV7240两款驱动器,谢谢。

专家回复:NCV7608是8路输出,高低边可任意配置 NCV7240是8路输出,固定为低边

网友A:
了解或者购买产品都有哪些渠道?

专家回复:可登陆我们的官网www.onsemi.com了解产品,购买产品可联系我们的代理商,谢谢

网友A:
NCV7718/NCV7718B与老式的6路半桥驱动相比主要区别是什么?

专家回复: 新一代产品采用PMOS做为高边,取消电荷泵,降低EMI。并且使用TSSOP24超小封装,更适合紧凑型空调面板对空间的要求。

网友A:
安森美在12V系统电源供电的成本是否降低,采用何种技术降低成本?

专家回复: 12V系统中安森美的性价比较明显,而且我们最新的工艺可以显著提升产品性能,并降低成本

网友A:
单极性步进电机和双极性步进电机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如何选择?

专家回复: 单极性步进电机驱动仅需四个低边驱动,但单片机资源需求较高,双极性步进电机需要2个H桥,单片机资源相对较低,但是单极性步进电机的成本要高于双极性的。如何选择需要从系统成本的需求和单片机性能综合考虑

网友A:
24V和12V系统电源供电有哪些区别?

专家回复: 24V系统最少需要60V耐压的器件,成本较高,12V系统一般40V耐压就可以了。

网友A:
风道系统的散热性能保障性能如何?

专家回复: 风道系统有专门的软件设计,控制器一般是远离风道的。通过风门执行器和温度传感器反馈进行实时调节。

网友A:
有刷直流电机与无刷直流电机分别适合哪些类型的汽车?

专家回复: 两种都可以用,主要是成本的区别。无刷电机的电机成本和控制成本要明显高于有刷电机

网友A:
研讨会上将产品按照Iq大小进行了分类,请问是不是Iq值越低生产成本越低?

专家回复: Iq越低,工艺约复杂,成本越高。

网友A:
NCV77XX系列采用“H\"桥驱动来改变运行方向,这种技术是否会增加芯片成本?

专家回复: 直流电机必须用H桥来控制才能进行正反转。

网友A:
直流电机风门执行器和步进电机风门执行器在功能上有区别吗?

专家回复:步进电机可以精确的控制细微角度,但驱动方案比直流电机会成本上略高

网友A:
安森美有没有汽车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专家回复:我们有一些image-sensor的产品可用在自动驾驶方案上

网友A:
安森美汽车自动空调方案与业界竞争对手相比有哪些优势?

专家回复:高稳定性,性价比更好!

网友A:
风门执行器驱动主要作用是什么?

专家回复:驱动电机转动,从而实现风门角度调整

网友A:
LDO供电中为什么要把电流控制在100mA以内,如果超过会有什么影响?

专家回复:如果电流大于芯片标称的电流,则会到导致温度升高过快,最终烧毁。

网友A:
步进电机和直流电机差价能达到多少?

专家回复:50%左右

网友A:
NCV84401和NCV8405低边驱动可以直接驱动后橱窗线圈么?

专家回复:那需要看你负载电流大小,如果低于芯片输出的电流能力,则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A:
直接驱动外部继电器的都有什么?

专家回复:高边和低边都可以直接驱动外部继电器。

网友A:
直接连电池LDO的分类除了您提到的那四类,还有其他分类么,分类的划分除了根据Iq大小,还根据什么来进行划分?

专家回复: 除了Iq还有耐压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网友A:
电压跟随器的特性是什么,它的好处都有哪些?

专家回复: 在外部线束短路到电源或者地的时候不会影响主板工作,可以外接检测功能,做出安全性能更高的系统

网友A:
如何选择系统芯片SBC?

专家回复: 依次考虑:系统电流需求,收发器种类,唤醒功能,高低边开关数量,然后选择一款合适的产品

网友A:
“H”桥的原理是什么?

专家回复:H桥是有4个Mos管组成,2个高边2个低边。

网友A:
车载总线收发器主推的NCV7342的优缺点?

专家回复: NCV7342是安森美最新一代的产品,其EMI和ESD性能都是在行业内领先的。

网友A:
安森美的产品多用于哪些行业的哪些用途?

专家回复:汽车电子 通讯电子 医疗电子 工业电子。Onsemi的产品线广阔,有各种用途产品。

网友A:
NCV8452高边SmartFET特性都有哪些?

专家回复: 单片机逻辑电平直接驱动,内部限流,过压保护等

网友A:
电压跟随器的使用寿命有多长呢?

专家回复: 和LDO一样的使用寿命,只是一种简化的带使能功能的LDO

网友A:
大功率TVS与BUCK电路哪种比较经济呢?

专家回复: BUCK电路成本较高。但可靠性较高 TVS成本低

网友A:
NCV77XX系列的优势是什么?

专家回复:NCV77xx系列产品紧贴客户的应用负载,而且保护功能齐全。

网友A:
STK984-系列采用模块化进行无PCB设计,这样是为了降低成本吗?

专家回复:客户成本会降低,而且产品尺寸会答复减小,同时设计会更加快速

网友A:
OUT7/OUT8/OUT9/OUT10的区别是?

专家回复: 功能上是没有任何驱动的,只是在不同的型号里面,有限是被关闭的。

网友A:
NCV7718和NCV7728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专家回复:NCV7728支持独立诊断。

网友A:
3相电机预驱动有哪些比较优良的性能?

专家回复:具备sensorless 电流限定 120/150/sina-pwm多种调制模式

网友A:
高/低边驱动的的有怎样的保护措施?

专家回复: 电压钳位功能,过流关断,自动恢复功能,较高的ESD等级

网友A:
能详细讲一下研讨会中提到NCV8452高边SmartFET的使用方面吗?

专家回复: 可以用于外部继电器控制,一些信号请求功能

网友A:
24V与12V的供电系统与典型的LDO供电架构有何区别与联系?

专家回复: 主要是器件的耐压等级不同。

网友A:
NCV8452高边smartFET采用何种技术做到短路以及过载保护的?

专家回复: 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和电流传感器配合使用进行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