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芯片电源对地电阻3.5欧姆,正常么?

楼主(2015-05-19):
如题,测量显卡芯片电源电容两端阻抗显示只有3.5欧姆,给显卡芯片用热风枪加热后阻抗降到0.几欧姆。
上电开机屏幕不显示,显卡芯片发烫。
什么情况,短路了么?

网友A:
无法判断,有源器件不能用万用表电阻档来测,得出的数值除非是0否则没有意义。显卡芯片发烫也要看是否是正常温度,楼主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