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关于带ADJ引脚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5-05-19):
今天测试了一款LT的 LT1764AEF,带ADJ脚,输出电压由两个电阻决定,本来以为会很简单的,通过计算很快确定两个电阻值,但是上电一试就出问题了,首先电压不稳压,不带负载输入多少输出就多少,带负载的话输入输出有个差值但输出也是不稳定的。同时测量ADJ引脚电压也不是标准的1.21V而是随输入变化的电压。计算ADJ引脚灌电流也不是标准的3uA同样也随输入变化而变化。我的问题是明明看着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就是有问题呢。我哪里没处理对吗。或者有什么我不知道问题。。。。求论坛大虾们给支支招。。。。谢谢

没有原理图,只是测试这个芯片,是直接焊线。 焊线检查了无数片均确认无误。R1,R2分别是2K和3K(也试过400K和600K),负载100欧电阻。输入电压从4V一直到15V均试过

重新找了另一款芯片LM1084  发现其计算输出电压居然和LT1764 两个电阻完全相反,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估计你计算的输出比输入电压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计算的输出比输入电压还大

这个还是能保证,技术不行,基本的加减乘除还是凑合。如果是这么简单我也不会跑这里来了。。。

网友B:
上图来说
原理图 pcb
大厂的芯不至于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来说
原理图 pcb
大厂的芯不至于这样

图片已上传,没有原理图,是直接焊线测试的。

网友C:
这是很简单的应用,如果不是焊接方面的低级错误,就很怀疑芯片的来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很简单的应用,如果不是焊接方面的低级错误,就很怀疑芯片的来源了

我也怀疑过,但毕确认别人的芯片是否正品还是需要很严谨的过程,所以我想先确定我又没有使用上的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过,但毕确认别人的芯片是否正品还是需要很严谨的过程,所以我想先确定我又没有使用上的错误。 ...

芯片来源呢?是从凌特的正规代理商还是从贸易商拿的?抑或是什么淘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来源呢?是从凌特的正规代理商还是从贸易商拿的?抑或是什么淘宝买的? ...

淘宝买的

网友C:
那99.9%是赝品或者假货了,淘什么宝上买到正品芯片的概率,甚至比买彩票中奖的概率都小;P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接触的朋友没有一个买到过正品的

网友D:
如果怀疑芯片的话再试一片看看。注意输入电压不要超出手册上的极限,另外焊接的时候温度别太高,时间也别太长;在没有正式PCB的情况下,引线稍微控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怀疑芯片的话再试一片看看。注意输入电压不要超出手册上的极限,另外焊接的时候温度别太高,时间也别太 ...

我试了4片 电压均没有超过极限

楼主:
其实 我是想知道 这种芯片使用 就是这么简单 选择两个电阻阻值、???会不会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注意事项我没有主意呢???

网友E:
输出需要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

谢谢大家!

没有就会震荡。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需要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

谢谢大家!

这个也试过用的是10uF钽电容,加不加电容再我测试的结果就是,加电容输出电压会低一点,但同样不稳压

网友F:
输出加1个104PF电容试下.

楼主(2016-06-23):
结贴,原因是由于我在万用板下测试的没有焊接地面焊盘的地,焊接上以后就ok了,一个疏忽导致的。

网友G:
建议OUT与ADJ间的电阻使用参考电路值121欧 试试。这个电阻电流大小可能影响输出电流大小,纯属使用LM317的经验,别问为什么。

网友H:
我使用LM317也遇到18楼说的问题,建议使用参考电路的阻值试试

网友I(2016-12-15):
引用 楼主:
结贴,原因是由于我在万用板下测试的没有焊接地面焊盘的地,焊接上以后就ok了,一个疏忽导致的。 ...

你好,这个回复没看懂,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