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23按键输入控制LED问题

楼主(2015-05-19):
我是做照明的工程师,刚开始接触单片机控制…现在用PIC16F1823做手电筒,一个按键要做两组LED切换功能,每组还有几个状态变化,空间限制,只能用单片机控制节省位置!

写了一个按键控制LED的测试代码,老是不能工作…现象是在没有按下按键,LED在单片机上电后就亮,按下按键会灭,松开按键还是亮,同样的代码,把按键输入的线搭到RA4,按下按键还是这样的现象,奇怪呀?是不是初始化出问题拉?还是中断影响?我是刚接触单片机控制,菜鸟一个,望各位大侠解答?

网友A:
加我qq:82979167    我帮你解决一下

网友B(2015-07-07):
有些端口的第一输入功能可能是模拟输入,不是数字输入功能;你要把模拟输入功能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