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f030的空闲引脚

楼主(2015-05-19):
stm32f030 不用悬空的引脚配置成输出下拉后,其对应的时钟要不要开?求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设置完了关掉它?----------没有试过,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做

网友:
还是不要悬空,不用的引脚可以接地

网友B:
你如果都要去配置引脚了,那时钟肯定要开啊;
不过你可以自己试下,也许不开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回复,谢谢!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下,PC13、PC14、PC15悬空不用,我要不要把它们先配置成普通IO口,然后再输出下拉?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C:
一般的单片机不用的引脚,最好是让其固定为一个固定的电平(接地,开内部上拉......)

网友D:
没开时钟,应该不设置也没关系吧

网友E:
除非某个IO口的引脚全都不用,那时钟不开应该就行了。